[其他] 拆个29元包邮的TCL充气泵

楼主(2019-05-01):
车子有个轮胎经常漏气,一般一个月要降10多Kpa,虽然去修理店充气不收钱,但有时工人忙时也不好催别人,就要等段时间。这不看TCL五一有活动,就买了个最便宜的。

外面 还有层纸箱,里面保护的较好。

个头较小,六个核桃对比下

气管收纳在背面,

气管与电源线都不能拔下,电源线较细,使用时不知会不会发热,电源线可收纳到气泵底部,

电机和气泵,齿轮和杆都换成塑料的了,缸体也是一体的,比原来的差远了,

电机

这是以前拆友发的电机和气泵,对比下,一分钱一分货

气压表换个小量程的就好了,毕竟家用小车轮胎充气范围最高也就250Kpa吧。
总体来说,充气泵较小巧,塑料外壳厚实无异味,放车上不占地方,家庭短时间使用还是可以的,毕竟包邮才29元。

网友:
这种不就是车险送的吗?  加个暴力风扇还是可以用一段时间,不加的话打一会就冒烟了

网友A:
比原来的差远了
比原来的多少钱一个呢?

网友:
同问,原来的多少钱一个。。。价格才是重点。

网友B:
我是化了108买了个吸尘充气两用的,可以设置气压自停,把前轮充成2.4,后轮充成2.3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原来的差远了
比原来的多少钱一个呢?

原来的99元,全金属结构大功率电机,还有设定气压自动停,配件也全,功能也多,关键是现在的电机气泵差呀,现在的平时也是99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99元,全金属结构大功率电机,还有设定气压自动停,配件也全,功能也多,关键是现在的电机气泵差呀 ...

原来的99元,全金属结构大功率电机。现在还有吗,发个链接

网友C:
电机都没风扇,打不了几分钟就得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化了108买了个吸尘充气两用的,可以设置气压自停,把前轮充成2.4,后轮充成2.35了 ...

我4月29号买的,59元买的数显自动充停款,用起还可以,指针款的确只要29,在4月20号时指针款的39,数显款69.厂家活动力度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化了108买了个吸尘充气两用的,可以设置气压自停,把前轮充成2.4,后轮充成2.35了 ...

你109买的真贵,现在活动价才39元。
不过现在TCL的做工是没以前的好了,以前应该用的是偏芯轴的减速电机,才那么长,也就是减速齿轮在电机里面,现在为了降低成本,改为普通电机加外置齿轮,原来的气缸体上还有散热片,现在也省了,现在的气压高于3.0时气缸会漏气,看来只适合小于3.0的用,气压大于3.5漏气就很严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机都没风扇,打不了几分钟就得冒烟。

我今天也拆开了我买的数显款,转动电机看了在电机内有胶片的是会一起转动,那个会产生风量的,起散热作用,TCL的应该比普通杂牌做工好,个人觉得还是不太容易坏。

数显自动充停款比指针款多了几条线,里面应该还有一块电脑板来控制,没有全拆开,不过电机个头还是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也拆开了我买的数显款,转动电机看了在电机内有胶片的是会一起转动,那个会产生风量的,起散热作用 ...

给四个轮胎加气,因加到220Kpa后升压太缓慢了,每只加到了220Kpa,外壳温度有四五十度吧。这款电机应该问题不大,主要是气缸不行,看了下内壁好像不光滑。

网友:
我也上了这车,一开机就感觉金玉其外

网友:
偶也上车了,还没用,感觉促销的货质量都不好,以前买的促销版的小能人汽车应急电源,原来买的是快200,促销款大概70,放1周就会漏电50%,自放电。原来的放1个月都不怎么漏电自放电。

网友(2020-05-16):
那个塑料齿轮特别容易坏

网友E(2021-12-24):
我来挖坟,我买了大概4年多了,比楼上的活动价都早,以前车充头子坏了厂家来回运费发顺丰给我换了货
4年多配合胎压监测报警及时发现漏气,大概有用过10次左右,七八万公里吧。
国庆刚换了4个胎,前几天冬至第一次扎钉又要补气,那个开关的船型开关废了左右晃动没法通电了。

回去拆了看了开关零件质量真差碎沫沫一堆在里面,自己买了零件换了。
我的是数显自停的最早活动价70块吧,里面结构和上面发的早期的图一样长气缸。
这东西一般不用,用的时候就要救命,质量太差害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来挖坟,我买了大概4年多了,比楼上的活动价都早,以前车充头子坏了厂家来回运费发顺丰给我换了货
4年多 ...

我买的TCL数显款几年了,一年也就用个十来次吧,还在收着

网友:
确定不是山寨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