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40年前的古董日光灯拆镇流器

楼主(2019-05-01):
旧楼里装的日光灯现在都保留着灯架,只是灯管全部改成了LED管,当然里面的线路也改动了,因此原来的镇流器就没用了。一直想拆个镇流器下来收藏,毕竟现在电感镇流器也不好找了。

先从一侧螺丝入手,完全将螺丝卸下

把另一侧螺丝也拧一拧,不要太松了,要不然整个灯架都解体了

灯架松开了,里面有很重一股年代味,想起了小时候拆过的灯架

顶面有螺丝固定镇流器

拆!

镇流器被拆下

取下的镇流器,这种镇流器应该是70到90年代的,上面的标签都褪色了

看到这种接口,有一股新世纪初的风格,毕竟我见过的老货是直接埋线的,没有这种接口。

拆走一个没用的镇流器后,装好LED的灯管,亮灯。

谢谢观看!

网友:
这个镇流器没有40年。

网友A:
我见过最老的镇流器,铁壳里面充沥青,你这不算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最老的镇流器,铁壳里面充沥青,你这不算老

这应该是后期工艺改良的产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应该是后期工艺改良的产品

早期镇流器是瓷连接座,你这个是塑料连接座最多90年代,不相信可以拆开荧光灯铁框里面应该贴有生产签就业生产日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镇流器是瓷连接座,你这个是塑料连接座最多90年代,不相信可以拆开荧光灯铁框里面应该贴有生产签就业 ...

早期的镇流器都没有连接座,直接埋线的居多

网友:
都是好东西换成飞利浦绿头36瓦865灯管好用一批可惜了好些东西

网友:
都是好东西拆下所有电感镇流器改用那个松下电子镇流器带动飞利浦绿头36瓦预热启动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