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胜利万用表 开背光 测电压不准

楼主(2019-05-01):
胜利VC9802A+   开起背光后  测试电压普遍升高34%左右。什么原因呢?

锂电

锂电

镍铬电池

镍铬电池

市电

市电

楼主:
难道是电池电量低的原因?

网友:
嗯,先换电池看看

网友:
本来就是电池没电了,像带自动关机的表,临近自动关机的时候,测量不准,重新开机就好,反正我的杂牌表就这样

网友:
电池已经欠压了

网友:
厂家明明设计了欠压提示啊,左下角那个欠压符号显示了,必须换电池,否则影响测量准确度了。

网友:
是电池原因吗?

网友:
要换电池了。

网友:
我的一只9205的数字表,当电池电压较低时(低电报警符号已经显示),示数会明显偏高。

楼主的万能表跟我那表是一个德性吧。看你的照片,不亮背光时,表已经显示低电报警。此时若再打开背光,因电池的输出电流更大,实际输出电压就会更低,因此示数会偏高更多,也就是你那表示值增加的原因。

更换合格的电池,这些现象就不会再有。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

网友:
这个问题一直没注意到

网友:
欠压符号显示了

楼主:
换上电池,功能恢复正常。

网友:
电池欠压提醒应该更直观一点,提示会量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