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SD不认盘,sm2246xt 找不到ROM短接点 求帮助

楼主(2019-05-01):
主板标示的rom点短接无反应。几个孔也测试过
牌子是台电

有哪位师傅开过此类卡的  请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把颗粒都取下来插上看看认不认主控板,如果也不认就是板子有问题,如果能认,颗粒一个一个上清空架看看哪个颗粒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颗粒都取下来插上看看认不认主控板,如果也不认就是板子有问题,如果能认,颗粒一个一个上清空架看看哪个 ...

估计是供电相关元件挂了,我也有这个板,颗粒和主控都没问题,装到这个板就是不认盘

网友:
如果没看错的话 应该是C105旁边的(竖着)两个孔。。

网友(2019-07-09):
标识的那里2个短接、同时左边那2个也短接。

网友:
你用红圈圈住的是JP1,右边4个孔才是ROM mode

网友:
你圈的就是ROM短接点,没反应就是供电电路出问题了大概

网友(2020-03-27):
不认盘先检查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短接不认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2023-02-20):
5楼是对的,要短接4个点,两两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