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自制二进制手表求助

楼主(2019-05-01):
一直对二进制手表情有独钟  制作的道路上很艰辛呐

意外看到坛友制作了一款二进制手表

  各种资料也有  3D打印文件  单片机程序  等等

需要的原件都凑齐了 买几个模块便可拆芯片 用

买的下载模块是CP2102    单片机是pro mini ATEMGA328P   5V 16MHz

时钟模块 DS3231

编译报错  何解   表示很郁闷  找了好久教程都没解开

  这个是程序  ino后缀

如能帮解  M币伺候~

楼主:
麻烦请到链接中的网站去下载程序吧  这里的附件下载会扣M

网友:
致命错误,找不到头文件lowpower.h
这个莫非是GCC编译?自己玩可以用IAR avr编译器,代码优化还是可以的。
这个二进制手表无非是把输出显示转换了一下,应该算是16进制了
唉,不玩avr许多年了

网友:
中文目录报错?把文件移到其它盘非中文目录再下编译看看

网友:
需要安装库LowPower和RTClib,下载后解压到Arduino的libraries文件夹
https://github.com/rocketscream/Low-Power
https://github.com/adafruit/RTClib

网友:
感觉是编译软件对中文文件夹排斥

网友(2020-02-26):
我打算用药品塑料盖和魔术贴做表带,然后arduino 贴片焊接,试试看。

网友A:
下载了老外的程序,使用LGT328P 编译通过。但是发现插件的发光管,好像有差异,导致3456 78910  管脚电压不一致,显示的位数缺少,或者丢失,或者多显示了,但是串口调试,发现程序没问题,对这个数字管脚的电平如何保证正确,有空在试试nano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老外的程序,使用LGT328P 编译通过。但是发现插件的发光管,好像有差异,导致3456 78910  管脚电压不 ...

我搞错了,这样的洞洞板,容易接触不良,又重新调了管脚,完全正常显示,源程序夏令时用不上,我国新疆 ,黑龙江距离太远,时差大,92年就停止实行,

网友:
像这样淘宝的二进制手表比老外的少了3个灯,可以改进程序做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