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了个dell wm123无线鼠标

楼主(2019-05-01):
不能用了 放电池测量电流很小0.01a 绿灯轻微闪 不知道哪里问题

楼主:
防滑垫贴纸拿掉可以看到两颗螺丝

楼主:
螺丝拆掉以后轻轻一撬就可以打开盖子 主板全貌

楼主:
国产微动按键 Kailh

楼主:
主板背面的蓝牙芯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板背面的蓝牙芯片

更正一下这是2.4g无线芯片 下面放典型电路图

楼主:
2.4g芯片NORDIC最新推出nRF24LE1= 2.4GHz + Flash 51+ADC +I2C+ PWM+UART+SPI..

nRF24LE1采用了Nordic最新的无线和超低功耗技术,在一个极小封装中集成了包括2.4GHz无线传输,增强型51 Flash高速单片机,丰富外设及接口等的单片Flash芯片,是一个综合了性能及成本的完美结合,很适合应用于各种2.4GHz的产品设计。

楼主:
测量发现电压经过电路转化 只有2.2v左右 是不是因为电压太低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发现电压经过电路转化 只有2.2v左右 是不是因为电压太低无法正常工作

恭喜楼主中了,查下周边的电容吧,或许再中奖

网友(2020-05-04):
我在用这个鼠标,同样的模具的

拆个罗技代工的东芝无线鼠标 TOSHIBA dynabook M-R--32-O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973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6040

网友(2024-03-15):
买了好几个 wm123 了,不知道这个DELL 鼠标和罗技优联接收器能不能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