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功放板真垃圾

楼主(2019-05-01):
这功放板真垃圾,pcb是黑色的,走线都看不清,最差劲的是L声道的L+,比其他位置少了一个电容,,,,R+-都有,L-也有,L+没,,哪个猪脑做的?

网友:
看错了吧,一般都是对称的,少一个电容也节省不下什么

网友:
这东西本身就是垃圾!

网友A:
这个本身就是听个响,发热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身就是听个响,发热也低

你有多精密的耳朵,这芯片做好了声音可以的,就怕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