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买了两个dell 750w电源 求大神赐教启动方法

楼主(2019-05-01):
脱机供电方法 有大神知道吗

wechat_upload15566889955cc930634e3bc
wechat_upload15566889965cc930647d91e
wechat_upload15566889975cc930657932d
wechat_upload15566889985cc930664f5e4
wechat_upload15566889995cc9306738393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650
可以参考之前我请教坛友的思路,测一下初级输入有没有短路情况,没有加灯炮大法通电检查一下有没有待机电压,标注好每个引脚对地电压,准备一个1k或者4.7k电阻对地拉低有电压的引脚一个一个试,注意引脚间不要短路,总会试出来的!

网友A:
正面从左到右第4和第5pin短接,
反面从右到左第3和第4pin短接,
然后这两组短接点再次短接,就说是这四个pin短接
就可以启动了

楼主:
按照二楼大神方法。电源启动5秒输出12v 5秒后电源保护
wechat_upload15567104775cc9844da588c
wechat_upload15567104925cc9845c31392
wechat_upload15567105455cc98491600b6
wechat_upload15567105565cc9849c7adf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面从左到右第4和第5pin短接,
反面从右到左第3和第4pin短接,
然后这两组短接点再次短接,就说是这四个pi ...

电源 启动5秒输出正常  5秒后 电源保护 没有输出

网友B:
长宽高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宽高多少

长 24cm 宽9cm 高 4cm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 启动5秒输出正常  5秒后 电源保护 没有输出

要接负载啊

楼主:
谢谢指导  刚刚负载700W  5秒后还是保护  不是空载保护的问题

楼主:
负载700w  5秒后 电源保护 没有输出

网友C:
接个负载给它。空载的话,会被识别成检测,然后自动关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个负载给它。空载的话,会被识别成检测,然后自动关闭的。

负载700w  5秒后 电源还是保护 没有输出

楼主:
楼主发福利。告知正确的启动方法  送dell750w电源一个

网友D:
居然接700W负载,接100W试试看,700W已经满载了

网友E:
可以试试: 将正面和后面的接点瞬间短接后 ,待机器启动后立即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接700W负载,接100W试试看,700W已经满载了

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试: 将正面和后面的接点瞬间短接后 ,待机器启动后立即断开。

方法不可行 断开没输出

网友F:
这样接!

这样接!

后面5不用接!!!然后后4接上前4前5  三根线试试!  750W 电源快递给我!!谢谢不客气!!  r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后面5不用接!!!然后后4接上前4前5  三根线试试!  750W 电源快递给我!!谢谢不客气!!  r
...

还是不行  这种方法一开始就没输出的 能不能拍个详细图片给我。

网友:
留个记号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