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联想L6211AW显示器休眠唤醒不能显示需重新拔插电源插头才正常

楼主(2019-05-01):
显示器最初的故障是5V滤波电容鼓包,屡换屡鼓,师傅说更换了芯片。
现在的问题是一直开机正常显示,一旦休眠后再唤醒,机器就不能正常显示,图像一闪而过,必须重新拔插显示器电源插头才能正常工作。
师傅又说是显示器的灯管要坏了。可机器不休眠的话可以正常工作几个小时,感觉不象是背光的问题。
请教DX如何维修。

网友:
估计还是哪儿的电容异常引起的问题。

网友:
就是电解电容问题,把以前板上所有的电容全换,特别是靠近散热片的电解电容极易损坏

网友A:
显示器最初的故障是5V滤波电容鼓包,屡换屡鼓,哪位师傅 修的
换杂牌电容  几个月又坏就有生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最初的故障是5V滤波电容鼓包,屡换屡鼓,哪位师傅 修的
换杂牌电容  几个月又坏就有生意。 ...

这个不是哦......
是偶自己修的,优选高质电容换的。芯片是请师傅换的,偶没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