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劳动节,就是要劳动------拆修燃气热水器

楼主(2019-05-01):
劳动节,就是要劳动------拆修燃气热水器
好像知道今天是劳动节还是怎么的,昨晚,热水器就给我找到了劳动的题材:能打火燃烧,但仅坚持了几秒,就自动的熄火了。反反复复都是如此。简单判断电池没有问题,供气电磁阀也吸合有力。算了,好在水不太凉,快快冲完算了。这不,今天就可以拆修,劳动节,拆修燃气热水器非常应景。
开拆,查到上次换上去的皮膜又在边缘上破了。好吧,既然拆开了,就顺便多拍几张图充数。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发图完毕,谢谢关注,欢迎砸币!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拆修燃气热水器

网友A:
如果换膜时间不长就坏了是膜的质量原因, 买好点的膜, 比如5块钱以上的能坚持很长时间.
不过这种结构有先天的缺陷, 差不多就换吧

网友B:
现在都是霍尔的流量传感器来判断进水,上次给同事修的就是流量传感器坏了,然后打开水不没反应,不走程序下一步,基本上遇到这个问题换进水流量计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换膜时间不长就坏了是膜的质量原因, 买好点的膜, 比如5块钱以上的能坚持很长时间.
不过这种结构有先天 ...

上次换的膜就是3块钱的,只有这一种没有贵的。而且是找了好几个地方才有一间店有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是霍尔的流量传感器来判断进水,上次给同事修的就是流量传感器坏了,然后打开水不没反应,不走程序下 ...

我这个是很老旧的热水器了,应该还未有霍尔件。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重点查感应针,就是点火后不能保持。如果皮膜有问题根本就不能点火

楼主:
谢谢 zhuqing-1920 朋友的关注与给予M币鼓励!谢谢了!!!

网友C:
劳动光荣,劳动节快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次换的膜就是3块钱的,只有这一种没有贵的。而且是找了好几个地方才有一间店有买。 ...

以前的老热水器换过1块多和5块多的, 1块多的1,2个月就不行, 5块多的用到其他部分有故障还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学习了

谢谢你的关注和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劳动光荣,劳动节快乐。

节日里刚好有点东西折腾,比整天看电视好。何妨这电器是必须要抓紧修好用的。
谢谢您的关注和给予M币鼓励,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老热水器换过1块多和5块多的, 1块多的1,2个月就不行, 5块多的用到其他部分有故障还没坏 ...

我上次换的好像也用了不止几个月。
有点奇怪,就是为什么总喜欢在边缘破呢?

网友:
这种机器皮膜很容易坏掉,坏掉以后一般直接不点火的,检查也很简单,开水的时候微动开关不动,螺丝刀挑开微动开关可以正常点火,另外拆到这儿,可以给白色盖子里面的六角螺母上点黄油,把扳手立起来可以拆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次换的好像也用了不止几个月。
有点奇怪,就是为什么总喜欢在边缘破呢? ...

因为活动部件就在边缘一圈, 还没见过其他地方破的

网友E:
老式热水器上的风压开关和皮膜都容易疲劳老化,属于易损件。新款热水器这两个部件都换成霍尔传感器了,按说应该可靠一些,但如果品控做不好、元件不过关,照样白搭。前年买的万和,使用刚满一年两个传感器都出问题了,好在每个连运费也就十几元钱,比收取二三十元上门服务费的所谓“免费”售后还便宜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老式热水器上的风压开关和皮膜都容易疲劳老化,属于易损件。新款热水器这两个部件都换成霍尔传感器了,按说 ...

我的万和用了几年了还没问题, 看来个体差异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万和用了几年了还没问题, 看来个体差异很大

应该是这样。万和也是大品牌了,质量、口碑都还凑合。新机器短短一年多连续出现两次同类问题,估计是元件(霍尔)批次的原因。

网友:
呢弥托福,膳宰

网友:
楼主去淘宝买这膜吧,我买过3毛钱一张膜,和你完全一样只有一个孔,规格有三种,直径45,7mm    50mm   和54mm, 你买个十张也才3块钱,额不是,因为快递费另算,要8块,这数量质量再差也够用很久了,况且我拿到看了下还很新,根本没一点老化迹象,还有点油光,估计是脱模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