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江湖救急啊 云石机碳刷烧了

楼主(2019-05-01):
哪位大神好心江湖救急啊云石机好心借给邻居了刚拿回来跟我说碳刷不好了他换了一个,刚才我自己用下碳刷冒火星一股糊味,拆下一看换了一个小碳刷型号不匹配的,也没敢再用啊,这种是什么情况啊,打工仔伤不起

网友:
问题应该不大,仔细清理,用800目以上砂纸擦拭换向器。

工具不外借,特别是电动的。

网友:
砂纸打磨转子,打磨时注意看看转子有没有断线,重新匹配碳刷

网友:
不用担心是小问题,注意两点:1、一定要买和云石机匹配的碳刷型号。将转子固定好后,用长帆布条拉亮换向器铜块,转子即可使用。2、注意市电电压用表测量一下,不要超过220V过多。我的牧田云石机配了一个4000W的可控硅调压器,一般就把旋钮调小一点,云石机开动时电压不超过220V,碳刷的使用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