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拆解』被高压损坏的三星14V3A电源

楼主(2019-05-01):
『X拆解』被高压损坏的三星14V3A电源前段时间被高压损坏的联想电源还历历在目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317&extra=
然后一同损坏的电源之一还有三星这个刚刚匹配六口快充的三星电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950&extra=
由于已经开过盖了,很简单就打开了,满是电解油,看来高压电容又挂了

啧啧,因为当时另一个电源需要用到保险,就从这里取下保险换上去,而这个电源直接使用铁丝导通,于是乎,铜箔烧黑了一段

拆下高压电容,已经嗝屁了

通电灯泡大亮,只能慢慢筛查

查到这个类似二极管的货导通,拆下一看,原来只是个套磁环的导通线。

继续排查,这个整流桥貌似有些嚣张,

有两只脚导通了,遂找出两个形似各异的整流桥,最终选择洗衣机废电源板上的整流桥

通电灯泡还是大亮,再查mos管好像不正常,但是用表查又是很健康

遂拍了几张图片请温总给点意见,卒,没用。。

拆下mos通电发现还是灯泡不亮了,但发现电路板上有小小的冒烟。。。试了两次,偶买噶,芯片位置冒烟,用香蕉水擦干净,芯片上有痕迹
反光有些看不清,用手机微距镜头拍拍

哎,继续网购吧,顺便把保险给买了,没几天芯片到了,换上,边上的一个贴片电容在拆芯片的时候也分尸了,也换上

烧断的铜箔也补上

通电灯泡不亮,LED指示灯亮了。

测电压也正常。

之后补焊铝屏蔽

关壳。。

后面还发生了小插曲,用了一个下午,突然又不正常了。。后来检查,高压区有点,低压区不正常,温总怀疑哪里短路了。排查后用风枪吹下芯片,重新焊接后现在正常服役。。真是尴尬。。

网友:
都卒了 ,又粗来14V电压 ,还魂了

网友:
串灯泡通电测电压

网友A:
是啥坏也没说清楚啊,是那个小小的芯片坏了么?

网友:
做工不错,高压真厉害

网友B:
熱心會員 三星显示器有用14V。水平高啊。

网友C:
可怜的电源,这个时候就需要电源上有压敏电阻了,如果有的话一般是烧保险,后面的没事

网友:
充铅酸电池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啥坏也没说清楚啊,是那个小小的芯片坏了么?

不好意思,昨天来客人了,码字到一半只能发出来了。。损坏了一个整流桥,高压电容,和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熱心會員 三星显示器有用14V。水平高啊。

感觉做工一般,之前的20V戴尔电源都比这个有分量。。可能是功率不大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怜的电源,这个时候就需要电源上有压敏电阻了,如果有的话一般是烧保险,后面的没事 ...

压敏电阻一直怀疑有坏,但是又正常工作,所以真是很尴尬。

网友D:
显示器前面的是话筒还是电子显微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示器前面的是话筒还是电子显微镜?

游戏麦克风。。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三星显示器电源,是变压器一侧没电,其他都看不出问题来,不知道和芯片有没有关系。
不懂开关电源看不出明显问题在哪。

网友E:
这只是380V损坏的,,,你应该没见过户外10KV断线掉到三相四线上,损坏的电器可老酸爽了,,。。。想象一下被雷击的各种电器的脑补图。。。。早几年我就碰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只是380V损坏的,,,你应该没见过户外10KV断线掉到三相四线上,损坏的电器可老酸爽了,,。。。想象一下 ...

哎,正品之爆了电容,这个却烧了好几个。

网友(2022-01-23):
mos管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