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RIGOL DS5062CA数字示波器故障维修

楼主(2019-05-01):
学校2005年购入的RIGOL DS5062CA数字示波器,使用已经十多年了,突然有一天实验过程中黑屏断电了。考虑到这种年头的老设备返厂维修成本一定不低,厂家也不一定爱接修,决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拆开外壳,看到内部的主板和开关电源板,测量交流端已经开路,直奔电源板200V2A保险管,拆下发现保险管内部爆黑严重,应该是后面有严重短路。拆下开关电源板实测保险管后级,发现确实已经短路。先测试电源输入端整流桥,发现其中一个桥二极管已经击穿短路。焊下实测确实损坏。再测电路板,此时已经无短路现象。判断是该桥损坏,更换后修复。

网友:
不错不错,这要是返厂至少几百块

网友:
单位没给个奖励啥的?

网友(2019-07-02):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