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要用家庭固态组建小型办公文件服务器。请问固态怎么选好?

楼主(2019-05-01):
请教要用家庭固态组建公司小型办公文件服务器,使用主要是保存读取,写入量不是很大。请问固态怎么选好?准备上rain0然后用云备份,5T的容量。无奈看到sas的价钱实在是高

网友A:
没必要SSD RAID0,你的家庭宽带连5年前的SSD都跑不满。而且SSD RAID0挂了,数据基本没救。真要救数据就得花大把人民币。云备份这个东西说没就没,比浮云还浮云的东西。多留几个硬盘离线存储比云备份安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SSD RAID0,你的家庭宽带连5年前的SSD都跑不满。而且SSD RAID0挂了,数据基本没救。真要救数据就得花 ...

不是家用,小公司共享文件用的。文件一般500m,内部千兆网。备份才是用网络走云备份。目前考虑的是用家用1T固态组rain0或5,备份走云

网友B:
小公司或家庭用文件服务器,建议还是用机械硬盘比较好,公司嘛直接上NAS或者阵列卡来组建吧

我这边也是小公司,存储的基本都是小文件,但数量超多的那种,用的NAS RAID6,现目前状况良好,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家用,小公司共享文件用的。文件一般500m,内部千兆网。备份才是用网络走云备份。目前考虑的是用家用1 ...

那就固态加机械呗。用软件定期同步数据到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公司或家庭用文件服务器,建议还是用机械硬盘比较好,公司嘛直接上NAS或者阵列卡来组建吧

我这边也是小 ...

机械的访问速度怕跟不上,因为并发还是经常遇到的。文件多,而且大小不统一小的几十m,大800m。机械raid怕速度跟不上,黑盘的6t价钱都要2千多,上固态5t性价比起来好多了,不够又担心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的访问速度怕跟不上,因为并发还是经常遇到的。文件多,而且大小不统一小的几十m,大800m。机械raid怕 ...

你总容量5T,完全可以用1T、2T的盘组建啊,你千兆网络,最大速度也就那样,机械硬盘组建的完全满足了

固态成本太高了,用于你的千兆,也有点浪费了

网友C:
家庭还考虑并发?你家是多少人在同时用啊?4t的ssd够你买一套4t的na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庭还考虑并发?你家是多少人在同时用啊?4t的ssd够你买一套4t的nas了

都说过是小公司用了,大概20台机,估计并发5个。

网友D:
R0一时爽,数据火葬场
与其ssd做raid0
而且描述来看并发并不高
直接机械盘做raid5或者raid6,稳妥就raid10
找专门的带raid卡的机器做,别拿主板南桥自带的soft raid来玩,那玩意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R0一时爽,数据火葬场
与其ssd做raid0
而且描述来看并发并不高

谢谢,目前考虑的方案就是机械硬盘组rain5,6或者直接固态组。。。。。不过固态组的话成本有点高

网友:
既然是公司文件存储,就机械盘吧,这玩意来不得半点马虎!

网友:
存储数据还是得机械盘,ssd做缓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