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固件有个大bug,k2p 中继固件那个最好呢??

楼主(2019-05-01):
刷的灯大的  K2P_3.4.3.9-099_20181107固件,但是很多信号搜不出来,
哪怕是信号强度很强也没用,
还好是自己家的网络,智能手动输入网络名字才行,
刷了 K2P_DRV_3.4.3.9-099固件
说是用的原厂无线驱动,结果搜索出来的 信号id 很多都是乱码~~~
管该又怕被强制更新~~~
大家用的那些固件呢???

网友A:
用的H大的潘多拉
改了512+32 加USB 改了天线后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H大的潘多拉
改了512+32 加USB 改了天线后吃灰。。。

联系我 mcluanjin  信,诚心收一个自用

网友:
退给京东了

网友:
B1用的官改1.7.A2用的官改1.9.很稳定

楼主:
我的是A1版本的

网友:
这个是官方的问题 据说最新的固件已经修复了

网友B:
我看到恩山有k2p的AP固件啊。

网友:
中继,,,,官改2.1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t0C_0gVLMHfs7ZPuS1frOw
提取码: wqjk
转自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598399-1-1.html

5G中继很多其它的固件会断流

网友:
一直使用H大的

网友:
用那个杂交的 别用drv

网友:
2台A1,都用官改,使用正常

网友:
就官方或官改的还可以,其他都不行,什么华硕,OP,高恪,毛子,,,,,各种问题,一个百元级的过季路由器,搞的比安卓手机还累。放过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恩山有k2p的AP固件啊。

有和能用是两码事。

网友:
很好用,华硕的固件中继功能有问题,经常掉线,还有些路由器中继不上,蹭网是硬伤

网友:
我中继用也发现老毛子根本不行,掉线和搜索不到信号。目前用高恪比较满意,高恪搜索到的信号基本和官方固件一致多,高格缺点就是专业功能多,没去广告什么的,不过无所谓了,稳定好用胜过一切

网友C:
怎么说呢,灯大当时的发布更新是勤快的,K2P我给公司用也是灯大最新的固件,有个问题就是,运行两三天后,新手机连接不上,之前能连上旧手机的就能连上,重启之后新手机才能连上。还有就是,K2P做AP的,主路由器断网后重新连接后,K2P不会自动重连,要登录就去手动重连,要么断电重启,但是路由器放得很高,只能手机操作,麻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说呢,灯大当时的发布更新是勤快的,K2P我给公司用也是灯大最新的固件,有个问题就是,运行两三天后, ...

第一个问题我这里出现过两次,长时间开机后,已经连上的设备可以上网,新加入的设备无法获取IP,必须重启路由才行。灯大固件有这个问题且固件久未更新,我换别的大神制作的比较新版的Padavan没再出现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没发现,副路由我都是设置成AP模式。主路由不管怎样重启或重新联网,副路由都没问题。

网友:
可以试试原版的潘多拉19.02 https://downloads.pangubox.com/pandorabox
中继设置方法 https://bbs.pangubox.com/forum.p ... =603&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