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咸鱼掏的创见ssd 370 512G测试

楼主(2019-05-01):
安装的精简win7 所以好多驱动没有安装

由于有保修标签完好无损所以没有拆先做测试 顺便掰开瞅瞅里面的用料,可以看到是用的美光的颗粒。

这几个跳线是开卡用的?如果是的话卖家很可能通过这个开卡当新的卖。

这个是别人的128G的拆机图借用一下里面的结构和这个一样,红圈的位置卖家根本接触不到。有一颗螺丝螺丝上有一个激光防伪防拆的贴纸。

马甲主控不是说这个主控是2246en 么为什么软件检测出来是2246AB 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实际用跑圈软件跑完一圈完全ok在sata II接口上跑的平均只有210M的速度,这个图是在sata III接口上测试的来 ...

在sata II接在sata III接口上测试的速度图

不是说这个主控是2246en 么为什么软件检测出来是2246AB 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这个是跑圈后的读取写入量。拿到时触点没有插拔的痕迹,通电次数好像是3次。写入量是0。

在sata II接在sata III接口上测试的速度图,由于盘上有系统所以无法执行写入操作

在sata II接在sata III接口上测试的速度图,由于盘上有系统所以无法执行写入操作

在sata II接在sata III接口上测试的速度图,由于盘上有系统所以无法执行写入操作

网友A:
那个是重新开卡过了吧,显示的是硬盘名字

网友B:
SM2246EN的主控,14年的电路板,用17年的软件开卡,100%重新开卡过。用多久看运气。开卡不用短接,不认盘才要短接。而且4K未对齐,性能不能完全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重新开卡过了吧,显示的是硬盘名字

开过的显示的不是硬盘名字么?是显示的主控型号。  我看其他的盘都是显示的硬盘名字不是主控名字。

楼主:
继续  这么说真是开过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2246EN的主控,14年的电路板,用17年的软件开卡,100%重新开卡过。用多久看运气。开卡不用短接,不认盘才 ...

Q0824A  才是2017 年的   这个固件版本是Q0810a没有下载链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Q0824A  才是2017 年的   这个固件版本是Q0810a没有下载链接。

固件版本开卡时可以修改版本名称的,再就是0810a是有下载的,开卡软件版本和固件版本是会不同的,开卡只要不是之前不认盘就不需要短接。这个盘被清零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件版本开卡时可以修改版本名称的,再就是0810a是有下载的,开卡软件版本和固件版本是会不同的,开卡只 ...

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对通电才5次,写入、读取量都是0,但是跑圈都完全ok usb3.0

但是我用开卡软件查看坏块只有18个。感觉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对通电才5次,写入、读取量都是0,但是跑圈都完全ok usb3.0

要是这么简单就能测出好坏造假的还怎么活,坏盘可能是老化块多或者写入量很大的盘,重新开卡老化块会暂时躲起来,长时间不通电就会显露出来了。再就是网吧回写盘啊之类的写入量很大的盘清零短时间看也不会有问题,能用多久就不一定了,甚至寿命比tlc芯片的盘还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Q0824A  才是2017 年的   这个固件版本是Q0810a没有下载链接。

O=2015 P=2016 Q=2017 R=2018  字母代表年份,数字是日月。与有没有下载没关系。而且固件版本版本号是可以修改的。原厂货的生产日期和开卡软件日期差距不会太大。

网友:
创见的SSD可以在官网查到生产日期和保修期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啊,多少米

网友:
闲鱼?多钱买的?稍微比较下应该有个差不多的答案吧~

网友:
100%肯定是开过卡的,创见从不用公版固件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