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42寸长虹液晶显示器,不开机拆修

楼主(2019-05-01):
这款机没有电源按键,插上插头左下角的蓝色灯闪烁,好按摇控开机键无反应,摇控电池换了好几对还是一样,蓝色灯会熄灭一下或者快速闪一下,然后回到正常频率闪烁,拆开检查电源板信号板没发现什么异常,此机约使用了8~9年了,近几月可能使用少,求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A:
遥控开机是激发开关电源导通,现在电源无法导通,估计有可能是某个元件受潮、或者日长年久小元件变质引起的故障。你可以用热风机吧电源板吹热到70度左右,试开机,如果可以开机,说明的确是某个小元件有问题。如果冷机以后故障依旧,只能细心查找故障元件了。

网友B:
检查电源板12V,5V,有的电视机有24V。正常的话查主板是否有5V待机,如果有,看看重新写下程序,不行就需要查主板个电压。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开机是激发开关电源导通,现在电源无法导通,估计有可能是某个元件受潮、或者日长年久小元件变质引起的 ...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源板12V,5V,有的电视机有24V。正常的话查主板是否有5V待机,如果有,看看重新写下程序,不行就需要 ...

我用万用表查了电源板黑红线0伏

网友C:
指示灯有反应,有可能电源进入保护状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万用表查了电源板黑红线0伏

电源板ENA加个5V(有的电视是(有的电视是3.3V)启动电压,电源板才有输出电压。

网友:
就是开机控制脚P-ON加3.3V或5V高电平启动或低电平启动,电源板才能有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示灯有反应,有可能电源进入保护状态了~

有这个可能,因为用摇控对着电视机控开机蓝灯有反应,只是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ENA加个5V(有的电视是(有的电视是3.3V)启动电压,电源板才有输出电压。 ...

好的,我找找这几个脚,不知道怎么测这几个脚的电压,是随便一个黑线当零线,再用红表笔测各脚电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找找这几个脚,不知道怎么测这几个脚的电压,是随便一个黑线当零线,再用红表笔测各脚电压吗 ...

黑表笔随便找个地如安装孔,红表笔分别测几个电压插针,一般板子上有标识,

楼主:
发现电源板有3极管生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源板12V,5V,有的电视机有24V。正常的话查主板是否有5V待机,如果有,看看重新写下程序,不行就需要 ...

电源板只有黄色与白色线有5V,其它全是0V,不知道再怎么弄

楼主:
再拆下来看看,没发现电容怀孕之类

楼主:
5~24V,只有5v有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5~24V,只有5v有电

只有黄色白色有5v

楼主:
听说可以短接一个8脚小零件清零储存器让机器恢复出厂设置?不知道是哪个

楼主:
看了百度修电源板视频,感觉很有可能是电源板上的某个电容坏了,不知道怎么不拆下来测试好坏

网友:
经验不足,多学习,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是不是泡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