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更新——功放变压器很快发热什么情况呢?

楼主(2019-05-01):
一个功放变压器,原来屏幕30V供电绕组不知道是上家维修不当还是怎么导致短路,30V绕组交流输出只有0.6V而已,其他绕组输出正常。
现在加了一个小变压器给屏幕供电(整流稳压电路使用原机自带的)。
现在开机测试,大变压器发热很快,屏蔽铜片烫手。闻到绝缘漆的味道了。
其他三端稳压管的散热片功放散热片冷冰冰的~~
是不是这变压器体质不行了啊?
如何检查呢?

续,根据坛友回复应该是30V绕组短路导致的。
变压器现在拔掉所有输出空载上电,功率插座显示电流900多mA,这么一算空载都200多瓦了,这个变压器最大才410W。

现在拆开变压器,发现外壳焊接的,没法下手,割开铜箔,割开胶布发现发热导致引线全部溶了,拆开线头测30V绕组有2.6欧,之前在外面测引线才0.2欧这样,表笔短接都0.1欧了,有可能引线接口短路。
准备再上电测试。

不过这变压器以后估计体质也不好了,毕竟高温绝缘效果变质了。

网友:
有直流分量或者告辞谐波了,变压器初级搞不好会烧掉

网友A:
30V绕组 漆皮掉, 线间短路..所以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V绕组 漆皮掉, 线间短路..所以发热

30V是小电流的,它短路也会造成这么严重后果吗?如果我拆开变压器拆除30V线圈可以吗?

网友B:
如果是大功率绕组短路直接烧保险。如果30V绕组在变压器外层,拆掉就行。

网友C:
30V供电绕组短路,变压器肯定发热的,,,拆了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大功率绕组短路直接烧保险。如果30V绕组在变压器外层,拆掉就行。

是最外层,不过有屏蔽铜箔,有点麻烦

网友:
低压端匝间短路了,看线圈有没有明显的短路,想折腾就重绕低压端线圈,不想折腾就买新的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V供电绕组短路,变压器肯定发热的,,,拆了它就好了

我试试,有点麻烦,怕装不回去

网友:
就是30V这组绕组匝间短路~

网友D:
功放大功率变压器线粗匝数不多,以前搞功放我都是买配件自己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放大功率变压器线粗匝数不多,以前搞功放我都是买配件自己绕,

网上说的硅钢片划伤什么之类的容易出问题……没搞过怕出问题啊

网友E:
拆开重绕30v或买个匹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开重绕30v或买个匹配的

买个匹配的难咯,估计只能定制……而且价格高,不划算,明天拆了看看先

网友:
手雷问一下兄弟,这玩意是锅铲的吗

网友F:
30V在最外层的话,拆的时候不需要动矽钢片

网友:
我的建议是用大电流把30伏绕组烧断

网友G:
方牛就是热,空载都热 ,都这样的 。环牛温度就低的多了。  日本方牛 外国方牛也这样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方牛就是热,空载都热 ,都这样的 。环牛温度就低的多了。  日本方牛 外国方牛也这样 。 ...

问题是这发热上电不到一分钟就烫手了,就是屏蔽铜箔和线圈那里,肯定不正常啊……
几台正常的机器用一天都不会有这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30V在最外层的话,拆的时候不需要动矽钢片

绝缘胶布得割开,屏蔽铜箔也要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