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旧手机改成内存卡

楼主(2019-05-01):
前段时间在工地捡到一个没有屏幕的r9,同事这暴脾气直接把手机给对折了,最后留给我的就只剩一块主板了,这几天闲了变想着吧手机里的硬盘改成U盘,拆了芯片之后就开始找闪存的引脚图

开始焊接

焊点真小,没有放大镜,没有专业焊台的我焊的时候眼睛都快瞅瞎了

上胶之后的漆包线就不用担心掉了

我用的是专门粘手机屏幕的胶水,干了之后还是透明的
接下来就把usb3.0的读卡器的衣服扒了,开干。。。。。。过程就不说了。。。。。

上机测试。。。。。。。当然是得插3.0的口

好快呀,,,,,,三秒。。。。。。然后就是只有20多m/s了,不过总比没有强吧

楼主:
今天看到抽屉里躺着一个大内存卡套,为啥不把芯片塞这里面呢,又不用成天占着我这唯一的一个读卡器了。说干就干

开扒

把里面的空间留出来

焊接喽

上胶水粘住

上胶水粘的时候发现给芯片留的厚度有点不够,就用鳄鱼夹夹住四周,夹住之后中间看着鼓鼓的。不过这才像里面存满多洗的样子嘛O(∩_∩)O哈哈~

网友A:
这速度真不错啊!容量多少?

楼主:
最后完工的样子;

看着还行,算不上丑

网友:
拆一个读卡器改U盘吧

网友:
好快呀,,,,,,三秒。。。。。。然后就是只有20多m/s了

网友:
旧手机改成内存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速度真不错啊!容量多少?

4gddr3l+64g储存一体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4gddr3l+64g储存一体芯片

不错不错啊···

网友:
这个真得服气!
内存也有用处,想办法改到路由器上,直接上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完工的样子;看着还行,算不上丑

再弄件外衣给它套上就更完美

网友:
不错不错,谢谢楼主分享,手头也有好几个旧手机,改天也拿出来改个SSD用用

网友:
高手,废物再利用了。

网友:
旧手机好多个,从没想到还可以这样搞一下,有空试一下

网友:
真会玩,不错不错,玩出成果了

网友:
看来我也要去拆几个手机了,害人不浅。这爱好,

网友:
有这个想法已经好久了就是没有付诸于行动。哈哈哈

网友:
这个利害。可以做优盘了。

网友:
可以使用这个方法读取手机上的资料或者刷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