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 upan板子贴三星颗粒问题

楼主(2019-05-01):
如题淘宝买的2246xt料板,双贴三星k9pfgy8u7b,ce认全,toggle跳线已贴,量产1工具很多能认到flash,有固件就是开卡一直卡到download mpisp,一直卡,板子灯一直闪,换过板子,单双贴都贴了,就是这个问题……折腾一下午了。看帖子有的说三星要要电压跳线,是这个问题吗?谢谢

网友A:
VCCQ=3.3V,如果是1.8V的话可能开不了或者跑分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Q=3.3V,如果是1.8V的话可能开不了或者跑分掉盘。

这个板子的vccq修改哪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的vccq修改哪里啊?

找卖家啊!还有10K TOGGLE电阻帖了没?

网友B:
听楼上朋友的应该没错,话说你没发现你的零件飞了吗????

网友:
哈哈 背面飞了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楼上朋友的应该没错,话说你没发现你的零件飞了吗????

那个是电阻,toggle的没找到又补了一个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卖家啊!还有10K TOGGLE电阻帖了没?

卖家表示没听说过vccq,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表示没听说过vccq,哈哈哈

VCC和VCCQ是两组电源,k9pfgy8u7b中VCC=VCCQ=3.3V。最新闪存VCCQ只支持1.8V和1.2V。现在买的主控板默认VCCQ=1.8V。

图片里面有说明。我没买过这个电路板,给不了更多说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是电阻,toggle的没找到又补了一个上去

你看你的焊盘,最右侧电感左上角飞了什么东西,看封装大小感觉是电容或者堆叠电感?电阻肯定不会这么小,然后是左侧电感的右边,趴着一个电阻,你这些小零件一定要注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你的焊盘,最右侧电感左上角飞了什么东西,看封装大小感觉是电容或者堆叠电感?电阻肯定不会这么小, ...

料板上本来就没有的,我测了下那个位置就是1.8v,3.3v的跳线,跳过去量了下周边电阻电容都是3.3了,可是仍旧同样的错误,一直download mpisp

网友(2019-07-05):
请问这个问题你现在解决了么,我发现k9pfgy8u7a上903也会卡在load fw固件这一步

网友:
1、最后图片的,有一个小电阻掉落在晶振附近了,要拿掉

2、这个板子默认就有Toggle跳线,不需要拆也不需要改

3、右侧的SOT23-5旁边有一个元件位置是空焊的,不要轻易安装电阻、电容搞上去(在没有搞清楚两端作用情况下,反正一边应该是1.8V,另外一边不是是地线还是其它电压跳线)

4、先确认颗粒的VccQ是多少。VCC肯定是3.3V了,但是VccQ确认清楚(我拿不到三星的Datasheet,不是很清楚了),这个默认是1.8V输出。如果是VccQ 3.3,可以修改一个电阻的大小更改为3.3V,这个很简单的。你先确认清楚,确认清楚后拿我的板子测量下然后告诉你怎么修改就可以了

如果这些都OK了,剩下就是开卡工具版本问题了

网友:
补充一下:刚才那个说的电容的位置,不用贴,我看我板子本来也没有,空的

刚拆开了我自己的2246XT盘,发现楼主的版本比较老了,是1817的 ,我的是1908的,不过整体都一样,应该只是生产时间不同,PCB应该没有大改变

我测量了一下,最后一张图片右侧的那个PWM芯片就是1.8V输出的,我这里接ThinkPad X1 Extreme机器测试了输出是1.83V。输入电压是5V,开启信号是高电平(5V),FB基准电压是0.6V

很标准的DC-DC电路,因为这个不是固定输出电压,是属于可调的。我先给板子拍个照片,马上给你画出来
根据丝印,查询到应该是SY8088AAC,非常常见的在中低端SSD上使用的DC元件,常见的还有GMT致新的(群联经常用)。标准定义如下:

定义既然找到了,说明这个就是5V输入,通过标准的分压电路来输出1.8V或3.3或其它电压,输出电压的计算公式VOUT=0.6*(1+R1/R2) 。按照手册的设计框架,就是更改R1和R2的电阻大小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了。我给你标出实物哪个是R1,哪个是R2,你就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调节了(正常都是改一个电阻就可以了,推荐拆R1来修改。因为R2一般都是100K)

实物图片标注:

也就是说:假设R2是100K(一般),那么你拆R1测量看是不是200K,是的话就说明1.8V输出。那么把这个R2位置安装一个450K电阻,那么输出电压就变为3.3V了。公式是:0.6*(1+450/100)=0.6*5.5=3.3

网友:
这个论坛上传图片会被压缩啊,单独说明下。上面那个图片的R1、R2

左侧R2   右侧R1
左侧R2   右侧R1
左侧R2   右侧R1
如果需要修改,需要做3个事情:
1、我上传图片的点位,最右侧的那个电容那里位置,是不是1.8V输出。是的话就对了

2、拆R1,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看是不是200K,是的话就对了。不是的话告诉我具体的大小

3、把R1的200K换成450K贴片电阻。然后测量输出是不是3.3V了

网友:
楼主也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下,我说的这个位置是不是3.3V

是的话,把图片位置上面的那个黑色电感和R1拆了,从这个点飞线到黑色电感的右侧,这样VccQ也就变成3.3V了

我的板子装起来了,懒得测量了。不过个人推荐还是更改R1电阻大小来输出(因为万用表是测量不了点的3.3V是电感前还是电感后的,需要示波器才能测量,或者有PCB点位图也可以看),把VccQ和VCC给单独供电

如果直接从另外一路飞3.3V过来,不用考虑功耗问题。这个U盘双贴NW435颗粒,正常功耗就是0.4到0.5A之间,SY8088能输出1A电流的,所以完全不担心

网友(2019-11-22):
楼主搞定了吗?最后怎么处理的?

网友:
这种2246xt的板子要改3.3V,默认是1.8V的,开卡不了的,要改3.3,改完3.3后使用会发现板子的发热真的叫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