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 指针可调电源 模块拼装 3D打印 恒流恒压

楼主(2019-05-01):
突然想翻新下以前的曾经做的可调电源,于是用上公司打印机打印了一个外壳~

想来想去加点装B特色?光污染???嗯?

先准备了灯 ,没有那啥长长的硬铁丝,只好找了管脚代替

额,这个上面也装个灯吧,作为恒压恒流切换指示灯

飞两根线
正面看上去就这个样子的,手电钻不稳,结果孔开的不是很完美,刮伤了边缘

准备3M 胶水大法? 因为实在懒得画结构,结果后来还是后悔了,应该画下结构好固定......

大概布局放一下,大概就这个样子,开关电源是2008年淘的旧的开关电源,做工很实在,很重。内部有两个松下小的调输出电流和电压的旋钮。。

导线已经连接好了,大概是这个样子,黑色胶带是醋酸胶布,用来固定线头,导线。

准备胶固定?防止松动,这个拆的时候很方便,很有韧性。

胶固定完毕,准备封底壳啦.....

边缘再来一圈3M胶,虽然有螺丝柱,但是....额...似乎这次翻新没有留散孔和风扇,不过电压电流也不大,小东西够用。

当当当当~  成品完成。

上电开始 这是恒流状态,我直接用尺子啪啪... 蓝色灯看起来有点瞎眼...

恒压状态,另外值得说一下的是这两个旋钮,套不上去,只好手动铣刀,拿着手电钻切了一层皮才插入进去。

好了,以此分享给大家
~

楼主:
额...最后的附件不知道怎么上传上去的?有知情人士告知如何删除最后附件吗?

网友:
3d打印是个好东西,咸鱼散件500左右就有了

网友:
蓝光……蓝光……好刺眼的蓝光!楼主,你装成功了

网友:
楼主应该用黄色暖光,不刺眼

网友:
看着挺实用的

网友A:
公司这个3D打印机不错
打印这么大的平面没有翘边
我的翘边,只能加一个地垫才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这个3D打印机不错
打印这么大的平面没有翘边
我的翘边,只能加一个地垫才好些 ...

额 记得是一万八买的 用了一年精度就下降很多很多 现在完全没得比 极光的 售后特L...

网友:
用的什么模块

网友:
哟哟哟,不错哟,指针表又不用额外电源方便,有时候比垃圾数显表好用

网友:
表头很烧,上档次

网友:
颜值高啊!最后一张图片,你没有给它编辑位置,系统自动给它放在了最后面。如果不想用了,点击编辑、图片、选择图片、删除,再删除最后一张。如果要用就选择你给它安排位置。

网友:
不错,恒流恒压指示的LED安装位置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司这个3D打印机不错
打印这么大的平面没有翘边
我的翘边,只能加一个地垫才好些 ...

翘边加胶水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