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懂这个吗?客服啥都不懂!做的电子负载!误差太大!

楼主(2019-05-01):
以前好好的,今天测试电源电流,不到1a就保护,搞了半天,用万用表测试电流都2a多了!相差这么大!如何校准?

网友A:
电源保护还是表头不准?才识学浅,没看明白,楼主配个图图文并茂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保护还是表头不准?才识学浅,没看明白,楼主配个图图文并茂就好了。 ...

测试电源,结果不到1a就保护,实际3a,电流误差大!

网友:
炬为的东西,一直都不看好,上过一次当就不会再买它任何东西

网友:
这种表头要校准后才使用的,保护,应该是你设置了过流保护吧

网友:
可以自己校准,但要有一个大电流的恒流电源和一只相对准的万用表

网友:
论坛电子负载的电路加这个表头?你断开输入负极线看看

楼主:
已解决,找一个30v电压源,按住键通电,单机是切换电压电流时间,双击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找一个30v电压源,按住键通电,单机是切换电压电流时间,双击校准! ...

我的是电压不准了,偏高1.几伏,这个客服确实不懂,校准这么简单的步骤都说不清楚。校准一次后当时好了,过一段时间又偏高了,肯定某个元件参数不稳定。前面还有一次显示变模糊了,客服问了技术后换了一个电容恢复,质量确实一般。

网友:
电流校准用10a恒流电源

网友:
卖的那么贵尽是垃圾,自己做吧,真材实料,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网友:
这表头我用的还挺好啊,做电子负载特别适合,能直观计算容量,还能显示MOS壳温

网友:
我这个电压也偏高0.5伏左右!电流不知道准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