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沐智能马桶盖配的小沐除菌过滤器拆解

楼主(2019-05-01):
家里买的小米旗下的小沐智能马桶盖,标配小沐除菌过滤器,型号B01。用了半年多,米家app提示过滤器应更换,对换下来的过滤器进行了拆解。

网友(2020-09-06):
没全塞满,只能吸附些?

网友A:
这个有点糊弄人了,还不如上个大蓝瓶。

网友B(2020-11-05):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糊弄人了,还不如上个大蓝瓶。

大蓝瓶???有照片【吗

网友(2022-02-04):
5寸的PP棉滤器桶,马家多得是,10几块一个,5um滤芯2块一个,应该比这更划算效果更好。这个可能要70多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蓝瓶???有照片【吗

他说的应该是滨特尔 那个都是标准两分四分六分 没有你这个接口 要改装 占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