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被雷电击中的5v电源

楼主(2019-05-01):
电源是鱼塘用的,前几天打雷后发现usb接头发黑并且被爆炸的气浪击飞,拆开看到电源全部发黑了。

网友:
看不出是被雷击中的电源

网友:
只看到整流桥一个坑,短路了吧。

网友:
不一定是雷击,短路也能烧成这样。

网友:
这种烧黑的电源,更像是由于进水严重短路造成的,瞬间气化的水分也会将电源炸开。如果是雷击,外壳应该有碳化,里面的主板应该不会有这么黑。

网友:
是进水严重短路造成的

网友:
黑!真黑!非常黑!

网友:
无偿献血,生命的延续

网友:
这山寨货就是绝缘不行短路炸鸡的

网友:
看着像黑脸包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