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蜗牛矿机J1900主板外挂USB3.0显卡延长线

楼主(2019-05-01):
美基电源,比之前的那个全英文的电源效率要高。

挖矿用的,USB3.0PCIE1X显卡延长线,根据空焊位的SATA芯片引脚定义,再测量显卡延长线PCIE1X引脚定义
改到J1900的主板上

用了两个闲着的显卡挂到焊好的挖矿板上

进系统后检测不到外挂的显卡

。。。。。。。。。。。。。。。。。。。。改造失败。查了一天,不是引脚位错,也不是虚焊。线板都没问题,挖矿板上的电压也正常。可能是1900板上那个空焊位到核心之间断路,但是目测之间没有空焊的元件。

网友A:
这两天想买个D单,价格已经320元了。

网友:
蜗牛一直在涨价,不是应该已经饱和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想买个D单,价格已经320元了。

D单又啥好处?

网友A:
单网口的稳定,不用焊主板,D款的机箱好看,就是价格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网口的稳定,不用焊主板,D款的机箱好看,就是价格有点高。

我买的D单,239包邮。听说空焊的网卡和SATA位置可以引出PCIE1X插槽才买的,可是没引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想买个D单,价格已经320元了。

我前天买的D单。239包邮。怎么才2天就涨价了?没有装黑群晖,装的是OpenMediaVault。感觉比黑群晖安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前天买的D单。239包邮。怎么才2天就涨价了?没有装黑群晖,装的是OpenMediaVault。感觉比黑群晖安全。 ...

你在哪买的?我看到前几天239包邮是C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买的?我看到前几天239包邮是C单。

这个东西还行,这几天折腾的不行不行的,拆了焊,焊了拆,拆了装的。也没坏。看到某篇加装PCIE1X,才买的,希望能改成功,可以加一个显卡,但是没改成功。

网友B:
直接要硬盘笼套40-50包邮有卖 机箱50-80包邮也有 看发货到地区    + 自己低功耗 2或4口网卡   就可实现比这个星际的强 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要硬盘笼套40-50包邮有卖 机箱50-80包邮也有 看发货到地区    + 自己低功耗 2或4口网卡   就可实现比这 ...

比1900强的主板很多。以经有了一个微星Z270I+8100+8G内存。但是也贵了很多,装一套下来差不多1300块钱以上,这个200来块钱的J1900就是买来玩的,玩不坏了,就改成一个WIN10NAS,之前装好试了一段时间,总功耗才12-15瓦,不用风扇也不热。比我的斐讯K3路由器还省电。

网友:
你是看芯片定义飞线还是看芯片图纸飞线的?我记得图纸定义是有交叉的,

网友(2019-06-03):
引用 楼主:
我前天买的D单。239包邮。怎么才2天就涨价了?没有装黑群晖,装的是OpenMediaVault。感觉比黑群晖安全。 ...

只看到最便宜的D单300块,239包邮那里买的啊?我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