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上海206电唱机电机不转和接线问题,感谢各位大师。

楼主(2019-05-01):
求助,上海206电唱机电机不转和接线问题,感谢各位大师。
今日拆机本想试修复橡胶轮,修复前通电电机转,拆开后松懈电机然后回装时不小心扯下来一根来自线圈的红线,仔细观察没发现明显接头位置,此时通电,电机无反应,逐线目测各接线线路无明显断路,电笔测量有电。现请教各位大师,电机不转是哪里有问题,如何处理?线圈红线应该接到线柱哪个接脚?感谢各位不吝指教。

网友:
看看用的上不

楼主:
感谢大师,我试试看。详细,太好了。

楼主:
感谢大师,提供详细图片,跟我的一模一样。已经接好了。但新问题接踵而至,橡胶轮坏了,上面转盘不转了,套了一个皮套,转了,但转动噪声非常大,貌似塔轮带动橡胶打滑,没招了。

网友A:
这种橡胶是耐油橡胶,损坏以后估计很难找到原装品了,在小马家翻翻看,是否还有这种塔轮出售,如果找不到正品只好找代用品,或者直接使用现有的塔轮都某一个轮,作为单速唱机使用还有可能修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师,提供详细图片,跟我的一模一样。已经接好了。但新问题接踵而至,橡胶轮坏了,上面转盘不转了, ...

量好尺寸,注意結構,找代用的摩擦橡膠輪,經過改裝,一般可以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橡胶是耐油橡胶,损坏以后估计很难找到原装品了,在小马家翻翻看,是否还有这种塔轮出售,如果找不到正 ...

嗯,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好尺寸,注意結構,找代用的摩擦橡膠輪,經過改裝,一般可以解決。

嗯,谢谢指导。第一次鼓捣这个,外面的转盘没找到拆除点,百度也没找到拆机帖子。采用增加套橡胶套(自行车内胎)废了很大劲才套上,能转了,但旋转膜材噪声很大,可能是打滑引起的。

网友(2024-05-12):
我线路完好,但是电机也不转,不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