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五一大放送,极限u盘903双贴东芝8DDK记录贴

楼主(2019-05-01):
这就是这五一就这么过了。
先上材料:
F植锡:

上主控,先贴背面:

检测:

上工具准备量产:

F9先清空:

量产完了洗个澡:

跑下速度:
跑圈:

跑圈当中遇到了问题。

楼主:
这个主控极限903主控,长度很短,外壳还沒找到合适的,今天开始折腾外壳。

找了下抽屉,发现牛屎堆读卡器长度差不多,那就试改吧

先这样用着吧。

网友:
这样,,不会热死吗?

网友:
不错, 等有时间做备份再说吧
备份需要ntfs分区
等吧
jms901

网友:
都不错,就壳子看着有点,,,,

网友:
和之前大树家的写保护板不一样嘛~这个短不少

网友A:
速度不错,应该换个高大上的壳子啊

网友:
条件好艰苦啊,劳动人民的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不错,应该换个高大上的壳子啊

外壳还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