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乐视 Le x620 手机

楼主(2019-05-01):
拆 我舅舅的乐视手机, 型号 Le x620 。这个手机 芯片漏电 与系统无关,不好维修 关键是 舅舅抠门不愿意给几个钱,就想我给白修。我容易吗?

网友:
修吧,都拿给你了,

网友:
最后怎么样了

网友:
小心你舅舅来数码论坛

网友A:
我的就是这种,自己都换了3个屏幕了,乐视系统很烦的,现在尽自动下载一些无用的AP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这种,自己都换了3个屏幕了,乐视系统很烦的,现在尽自动下载一些无用的APP ...

我是乐pro3,正常使用就是电池不行了,想换电池发现某宝都是卖高仿的,不换了,等电池真不行换手机

楼主:
谢谢 [无可奈何]…………这部手机 电池容量不大 但芯片功耗却高! 最后我说 我没有配件 让我舅舅 去 售后服务了。实话实说,这个手机 我刷过系统 不行  替换电池 不行  因为 进过水 必然 电源芯片受损 还有电容 击穿 电阻腐蚀 开路。闹心 该推手就推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