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志高电蚊拍改锂电 无损。

楼主(2019-05-01):
用带保护的tp4056小板。

原装铅酸电池400毫安,容量很小。

这个小板刚好放进插电口。

用咋带固定。

然后焊接上18650电池。

最后用泡沫胶固定电池。
现在充电还能看见指示灯。

充满绿色指示灯。

网友:
不错,锂电的,大势所趋

网友:
指示灯应该是蓝色的吧,改的不错

网友:
额,跟我一模一样的方法

网友A:
改的不错,合理利用了充电口,值得借鉴,
我改了3个电蚊拍了,每次都是把高压部分联合电路板一起拆除,只保留升压部分。

网友B:
买个新的锂电蚊拍也就10几块钱,这个改装也快要10块钱了吧?

网友C:
我直接塞了个18650的电池盒进去,没电了把电池抠出来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新的锂电蚊拍也就10几块钱,这个改装也快要10块钱了吧?

4056充电板很便宜,1块左右包邮,如果是拆机18650也不贵!

网友:
我也改过一个,和你这差不多的。

网友:
买个好点的也就谈不上改了 ,我15年买的雅格YG-5615到现在还在用, 火花四溅。
通过看帖总结出来10来块钱的一般都要改

网友:
楼主这个充电板,除了标准的tp4056外围电路外,还加了些东西啊?

网友:
线性充电,发热大效率60%至80%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确实无损哈哈

网友:
改得不错,很可以!

网友:
这种带保护的4056充电板用来改装不错,尺寸很合适。

网友:
我有个usb充电风扇里面的锂电池和电路板不知道能否拆下安装到电蚊拍里面改装。

网友:
这个改得真不错

网友:
改得挺好,那缝隙可以挡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的不错,合理利用了充电口,值得借鉴,
我改了3个电蚊拍了,每次都是把高压部分联合电路板一起拆除,只保 ...

这么改多方便的~为啥还要拆~~~还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塞了个18650的电池盒进去,没电了把电池抠出来充电

好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