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东野TONEI T-808对讲机拆机

楼主(2019-05-01):
翻出一台东野T808对讲机,是20年前的集群电话,想改为对讲机使用,但拆掉集群电话扫描模块后,还是显示频道模式,不知道怎样调整,请高手指教

网友A:
20年了,电池还能用吗?

网友:
这种东西扔掉吧,或者收藏就好了,别指望还能正常使用,瞎折腾的功夫,倒不如几十元买台宝峰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年了,电池还能用吗?

内部锂电还是3v,机器没问题使用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部锂电还是3v,机器没问题使用正常

换了马甲的C4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马甲的C450

确实,里面基本上跟c450,c150一个样

网友:
都看出来了,我一看就觉得和我的马兰仕c150长得好像

网友:
嗯,左板跟C450非常像。

网友:
CPU左侧海绵哪里有几组焊盘,设置不同的通断组合就能实现,可以自己试试,每改一次组合后首次开机要按F键复位一次

网友C:
太久没玩过这机,好像不是F键复位,是CPU右侧一对焊盘短路开机复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久没玩过这机,好像不是F键复位,是CPU右侧一对焊盘短路开机复位的

cpu左边是有4对含片,原来是1,3,4,焊接,2焊盘没焊过,我把他们分开一一试,当1,2,3短路时出毛病了,屏幕只显示信号强度,其它不显示了,并且喇叭出现细微尖叫声,电流也从原来的4,5十毫安增加到80毫安,恢复焊盘到原来位置还不行。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东野T-808对讲机\T-808集群对讲机扫描模块接线图\1.jpg

楼主:
哪位老腿知道?请指教!

网友:
昨晚在床底下找出来了,一脸的灰。我的机是这样设置的,收发400-470。左边4对只焊上面两对。插头中部两对只连左边一对,就这样,当时我也是逐个组合测试出来的。改组合后我忘了是否要复位,必要可尝试复位。

楼主:
中间两插座还要链接吗?我没有连接线呀

网友C:
我的机器排线一直都有的,插头估计是用来加装选件用的,平时应该是用排线直通的,我看你机器原来有个排线的,看图也是直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机器排线一直都有的,插头估计是用来加装选件用的,平时应该是用排线直通的,我看你机器原来有个排线的 ...

感谢!感谢!感谢!按照你的办法成功恢复为频率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感谢!按照你的办法成功恢复为频率模式。

这机器玩法比C450多,可以通过密码进入信道模式,不显示频率,还有其他玩法我都忘干净了,都是通过输入4位密码组合进入设置的,这机器不错,当年我很喜欢。我的差不多10年没开过机了,现开机全正常收发性能还是刚刚的。反而手头的C450、C150那些机放着放着就坏了,不是液晶显示问题就是电解漏液,小毛病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玩法比C450多,可以通过密码进入信道模式,不显示频率,还有其他玩法我都忘干净了,都是通过输入4 ...

你好,又发现问题了,还得请教。按照150的设置方法能够设置,能够接收,能够发射,但接收机收信号灯也亮就是没有声音,也没有一点噪音,也不能启动中继,我看你的图片上中板到逻辑板有两根线,那是怎么接的?请发个详细图片。另外你放的有说明书吗?能否给一份?谢谢!!!我的wx:hgh0979 能否加微信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玩法比C450多,可以通过密码进入信道模式,不显示频率,还有其他玩法我都忘干净了,都是通过输入4 ...

另外这个机器有亚音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又发现问题了,还得请教。按照150的设置方法能够设置,能够接收,能够发射,但接收机收信号灯也亮 ...

现在是亚音也发不出去,我设置好亚音用宝峰机器扫描亚音扫描不到,也启动不了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