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改造一只水泥电阻。

楼主(2019-05-01):
有两只水泥电阻,原本想用来电池放电的,但1K阻值太大,就算并联也不行,电流太细,不实用。

虽然用不着,那么拆拆玩吧,也想看看能不能改造玩玩。

水泥电阻相信很多朋友都拆过。
这白色的东西不懂是什么,好像是石英沙。

挖得差不多,就可以扣出内芯电阻。

清洗干净,再摆拍一下,图更清晰。

利用陶瓷外壳、发热丝、铜线,DIY一个低阻功率大的电阻。

发热丝在300W发热管拆得,长约15CM,弯成3段并接。
铜线后来改用细点的漆包线,为了更容易卷住发热丝。

弯成圈状,放入陶瓷壳。

重新放入白沙。。。 好像没办法再固化。。。

本来也想直接用水泥,但担心发热过高时会爆裂。。
后来找点水泥,和白沙和合。乱搞的,比例对半~

重新填埋满并压平。

用纸巾保水防开裂。

风干之后想再加点水保养,但发现不吸水,表面摸发硬不散,但不知内部干透没有。

楼主:
这就是自己DIY的电阻,阻值大约1欧,功率不详。。。

准备测试,电阻、18650电池、万用表。

电池空载4.131V电压。

串接电阻后 4.28A电流,3.748V电压。 压降有点大~~

在测试过程中,发觉电阻发热很快,发热也大,短短几秒就不能摸手,于是也测测发热量。

室温17度。

大约3秒时测,有54度。

在10秒时测,有176度。

在30秒后,高达256度,还会微微上升,估计可以到达270度左右。

放上一段锡试试,很快就熔了。 这个还算是电阻吗???

玩了3分钟左右,电池降到4.026V电压,这电池还算是合格吧。

网友:
你通电发热不就内部干了

网友:
微型灯珠神器

网友:
这差不多等于把电池短路了。

网友:
功率是按体积(散热表面积)来算的,所以还是5w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自己DIY的电阻,阻值大约1欧,功率不详。。。

面积小了些,要不焊LED灯板挺不错的。

网友:
不错,改造的算彻底

网友:
这才是水泥电阻

网友:
可以用电吹风的发热丝,当负载

网友A:
泥瓦工技术一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泥瓦工技术一流啊

不会泥瓦工的不是好电工

网友:
可以用散热704硅胶填充在里边,外面一层再用水泥封填

网友:
都叫水泥电阻,应该是水泥吧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这么高的温度,加块铝板可以做加热台了
等牙膏ing

网友:
谢谢分享。。。。天啊,我被骗了几十年!想不到这水泥电阻是碳膜电阻来的,三观全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自己DIY的电阻,阻值大约1欧,功率不详。。。

难道,这就是mini 发热台?

网友:
还电阻呢,升压就成t12了

网友:
哈哈可以做化锡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