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古老的卡西欧科学计算器fx-82L

楼主(2019-05-01):
这个计算器到我手上也十多年了,鬼子的东西不服不行,整机功耗0.0004W,拆开电池都是原装的,电池底部标记91-02,应该是91年生产的,电压还有1.513,两节电压相同,本来想拆开换电池的,想想还是算了,我怕换上去的漏液,这个毕竟快三十年了都没事我估计比较保险点。拆开除了一个ic无任何外部原件,这可能也是省电的原因,另外这个计算器带自动关机功能,这个设计也算比较超前了。不过既然已经使用碳膜电路了其实电池可以使用CR2032之类的可以做的更轻薄一些,或许是设计理念不同吧。上图:

网友A:
电池值得一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值得一赞

快三十年的电池了,真的挺牛的。

网友(2020-03-14):
这个电池可比南平的某孚电池强多了简直不是一个档次,先不说电压就凭这么多年了都没漏液就值得赞一个

网友:
卡西欧991,12年前买的,而且使用频率不低,没换过电池

网友(2020-07-18):
这种计算器IC封装那么特别的,都没见过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