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方轨做一个轨道角磨切割机

楼主(2019-05-01):
网络问题发重复了。

网友:
这么个大型工具必须要有一个大房间来摆放。

网友A:
哎呀,线轨很便宜吗

网友B:
线轨可能是捡的  其实呢
一个大桌子更重要吧

网友C:
谢谢分享,用上方轨了,高大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呀,线轨很便宜吗

120一米,70c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用上方轨了,高大上啊。。。。。

主要是开槽,几次拿不稳,差点伤到自己,为了安全,也要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轨可能是捡的  其实呢
一个大桌子更重要吧

用的时候找块木板固定方轨就够了,又不是天天用。

网友D:
可以用圆杆啊比方轨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圆杆啊比方轨便宜多了

圆轨中间行程会抖动,承重差一些。

网友:
方轨好贵的啊

网友:
方轨、威克士角磨机不便宜,有钱人啊

网友E:
轴承直接就用电焊了??

楼主:
对于自身的安全有多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承直接就用电焊了??

可以焊啊,又不是金工车床那么高的精度,就是里面的油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自身的安全有多贵?

对的 安全最重要,看有不少网友不是在玩铁或玩木头   简直是在玩命

看图片你家房子好象挺大的  可以考虑做个再大些的工作台  尤其玩铁
要是不小心掉地上   地砖就惨了
最好是找些泡沫垫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 安全最重要,看有不少网友不是在玩铁或玩木头   简直是在玩命

看图片你家房子好象挺大的  可以考虑 ...

你说的极是,阳台比较大,有十几个平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焊啊,又不是金工车床那么高的精度,就是里面的油化了。

轴承钢不好焊接结实,异种钢材焊接容易有裂缝,安全第一,最好弄个普材外壳焊上去。
你这么直接焊上要防着啥时候掉了,可吓人。

网友:
没法比啊,我家餐厅才9个平米,你家阳台都10几个了,地主家啊

网友:
。。。轴承很脆的大哥,焊的容易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