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老款锂电DC9180 18V超压改24V改平衡充电

楼主(2019-05-02):
得伟充电工具入坑11年,

充电工具电池不耐用,是每个充电工具爱好者的痛!特别是老款工具,新款和老款工具我个人还是喜欢玩老款的,老款结构简单,维修容易。通过18V超压改24V,更爆力,本人亲测DC825小电批,用24V电池,扭力直上250N+,新款无刷是不可能的。我用的是三洋18650GA3500ma电池2并6串=25V7AH电池。用A6平衡充电,放电用2个40A自恢复保险保护,1个40A自恢复保险工具负荷一大就保护了只能用2个,60A的应该刚好。电池没有低电压保护,要自己用的时候,感觉没力了就要充电了!
新做一个特斯拉松下拆机3200AH和朋友的2个18650GA

制作中

制作中

制作中

制作中

好民

好民

我有个2016年做的电池今天放电测了下还有5.7AH。

网友:
那时候东西都便宜 ,买到就是赚到

网友:
用PTC做放电保护不错。

网友:
用来收藏的工具,电池不耐用绝对不是问题,因为工具根本不需要人去使用。

网友:
不建议这样用,借人或者家人用不小心也许一次就完蛋,局限性较大。

另外电池,该上10C的还是上10C,不管你能不能正常用,反正这类工具就是要至少10C电池用,曾经两个45分钟快充,加五块厚电,然后供一把无刷马刀锯,差一点供不上。总有需要暴力的时候。

网友:
同样拥有UNA6

网友:
印象中特斯拉拆机的电池最大3C吧,两并可能有点勉强

网友:
自用还行,借人不说清楚电池过放很快就报销。其实低电压保护可以弄个BB响 小改下正好插你电池充电母孔

楼主:
这种电池13年就开始搞,以前用三洋2600ma的动力电池,现在也还有个在用,就是容量小点,用起来和现在的3500也有10C放电,差不多,马刀锯是得伟工具中最爆力的,容量小的,两下就没电了,我用的也很频繁,有刷比无刷要号电,无刷的我也有,机子保护做得太好了,成本又高,特思拉电池刚搞,成本低,用起来也差不多,因该不止3C,个人认为用平衡充比原充好,我用这种A6充是每个电池单独充的,可以时时监控电池的好坏,比原充要好,B6充我也有的,

楼主:
这种电池13年就开始搞,以前用三洋2600ma的动力电池,现在也还有个在用,就是容量小点,用起来和现在的3500也有10C放电,差不多,马刀锯是得伟工具中最爆力的,容量小的,两下就没电了,我用的也很频繁,有刷比无刷要号电,无刷的我也有,机子保护做得太好了,成本又高,特思拉电池刚搞,成本低,用起来也差不多,因该不止3C,个人认为用平衡充比原充好,我用这种A6充是每个电池单独充的,可以时时监控电池的好坏,比原充要好,B6充我也有的

楼主:
用三洋的电芯,过放问题也不是很大,我就经常用到电锤不能转了,用几年也没有坏过,用这种A6平衡充有200w,6s充8A充电超快,只要单个电池有1v以上都可以充电,就算是6串有一组坏了也可以充,只要不是断路,也可以用,得伟充电器各种保护,电池只要一个有问题就不能充电的,新款电池我用B6串充平衡充充电有150W,比原充要好用多了。

网友:
老款得伟上插电池改成同口平衡保护板,直接充得了。

网友:
这是得伟的dcd708?

网友:
能用,勉强用,好用,各是一回事

当然得伟电池也确实比较落后,整一堆插脚,工作量大时间久了确实麻烦,随便一个接触不良就充不了电。

电动工具应该是这样用的,没电,一推就上充电器,并且绝不会插错,不用管半小时充满,然后拿起就用,也不用管,到保护电压就停机,继续充电。反正就是随便怎么瞎折腾,不会出错,不用脑袋想或计算。

网友(2022-05-12):
我想把它改成18v单电压,给得伟989使用,可这插座怎么也拆不下来,有没有高手哥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电池13年就开始搞,以前用三洋2600ma的动力电池,现在也还有个在用,就是容量小点,用起来和现在的3500 ...

“放电用2个40A自恢复保险保护,1个40A自恢复保险工具负荷一大就保护了只能用2个,60A的应该刚好。”

这里看不明白,两个40A并起来就刚好60A?

网友(2022-11-15):
我想知道如果直接给24V电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