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为MateBook E可以改内存吗?有情节不想丢掉!

楼主(2019-05-02):
华为MateBook E   电脑是一个朋友送的!说老也不是太老,不想换    想着换个内存     求大神可付费!

网友A:
应该可以升级内存的,不过需要拆机。不过这机器不装那个全家桶的话应该不需要升级内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升级内存的,不过需要拆机。不过这机器不装那个全家桶的话应该不需要升级内存的~ ...

拆机正常    有没有推荐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机正常    有没有推荐的地方!

各地搞笔记本维修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