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款同屏器,大家看哪个好?

楼主(2019-05-02):
在京东上搜了一下,排在前面的是海备思和电视果,有用过的朋友说说,哪个好?谢谢或者有其他好用的推荐一款也可以

网友:
没用过,帮顶了

楼主:
有用过的朋友不?帮忙看看

网友:
随便哪个盒子都可以同屏啊 干嘛单独买这个  我用乐视C1就可以,可惜没时间看电视 一直在吃灰

网友:
这么贵!用盒子可以吧

网友:
看到很多设备可以同屏,这种没用过 。

网友:
电视没功能买个机顶盒就行

网友:
我家的三星电视机与华为手机可以直接投屏,根本没有必要投资新设备

网友A:
无线投屏一般智能电视都带,不过延迟很大劝你不要买,目前无线投屏限于gpu cpu性能就算电视和手机都是顶配效果都差强人意,更别说这种外置小盒子了,也就能对付看个电影,其他实时操作 例如网页浏览 游戏等等,买来会有砸电视的冲动

网友:
同屏不知道是什么 ,如果是投屏的话可以安装 TVREMOTEIME,可以投屏还带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投屏一般智能电视都带,不过延迟很大劝你不要买,目前无线投屏限于gpu cpu性能就算电视和手机都是顶配 ...

我家的是老电视,不是智能的。现在有斐讯的机顶盒在用。
看那个“电视果”,好像也有机顶盒的味道,手机居然可以离线

网友B:
你搜索 [webpad]教程,T1 官改v3.3 投射屏幕功能 帖子有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搜索 [webpad]教程,T1 官改v3.3 投射屏幕功能 帖子有说

好的,我看看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的是老电视,不是智能的。现在有斐讯的机顶盒在用。
看那个“电视果”,好像也有机顶盒的味道,手机居 ...

哦,那索性买个高配机顶盒得了 别就乎,现在各类电视app疯狂升级配置低很快就会用不了,那个电视果我搜了一下下,配置非常的低,相信我效果绝对好不了,4k输出投屏用4核cortex a7 这。。。。。。别说延迟 帧率估计都达不到最后一句没理解,是只手机可以不用连wifi? 安卓投屏走miracast协议 基于wifi direct wifi直连技术,所以都可以手机-电视或者手机-盒子直连而无需两个主从设备在线或借助同一局域网的路由器交换传递数据,当然也可以手机在连接wifi上网的同时再同时进行无线投屏,二者互不影响~

网友:
小米手机直接投屏就可以了。,要求是要有小米盒子

网友:
买个cm-201-2魔百盒就行,双频,蓝牙,投屏都有了。还便宜很多。

网友(2019-06-11):
你是要手机屏幕直接投到电视上同步的吗? 我买了企鹅极光的 感觉还是偶尔花屏  偶尔有延迟 ,但是投射企鹅软件上的视频 还可以

网友:
我用斐讯T1投屏,使用很正常!

网友(2020-01-04):
我用的小米电视里内置的投屏软件,有延迟,只能随便用用,要求太高的话,不行

网友:
腾讯极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