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两条测试夹子线,分享小经验

楼主(2019-05-02):
做两条测试线给电动工具电池包移动电源和电子负载用,过程简单,主要是分享一下小经验,大家有更好办法请指点

找来的材料

只有大鳄鱼夹是铜的

夹子夹起来焊线

带塑料包皮的夹子捏起来容易滑
偶的办法是用表面粗糙的热缩管

把夹子柄两头包住

套入塑料套

捏起来就不容易滑了

另一头的香蕉插

这个弹簧片是活动的,插进接线柱孔里还会转,大电流用不好

偶的办法是用锡焊上

接上0.75的导线

线束就做好了

小经验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A:
大电流夹子夹持不太好,最好压接或焊接

网友B:
塑料包皮的夹子套热缩管防滑的方法不错,焊接时不知是不是用的助焊剂,助焊剂大多有腐蚀,焊接铁质元件,最好焊接完毕后,擦拭干净。

网友C:
做的不错,那个香蕉头涨簧我也是用焊锡焊死,但是焊的是根部~

网友D:
小经验挺好,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夹子夹持不太好,最好压接或焊接

夹子都是焊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夹子都是焊接的

51节不做个白斩鸡?配盐焗鸡料点着吃,味道很好!

鸡宰杀洗净,虾眼水浸30分钟,小火,保证锅里的水不会沸腾,泡熟,鸡肉会比较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包皮的夹子套热缩管防滑的方法不错,焊接时不知是不是用的助焊剂,助焊剂大多有腐蚀,焊接铁质元件,最 ...

助焊剂就是松香,所以就没清理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的不错,如果是铜质的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不错,那个香蕉头涨簧我也是用焊锡焊死,但是焊的是根部~

偶担心后部焊接会融化塑料,所以就搞的前面

网友:
套热缩管防滑的办法很赞!

网友:
套热缩管的办法不错

网友:
方法不错,夹子夹散热片还能散热,焊接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51节不做个白斩鸡?配盐焗鸡料点着吃,味道很好!

鸡宰杀洗净,虾眼水浸30分钟,小火,保证锅里的水不会 ...

泡熟,鸡嫩的诀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经验挺好,谢谢分享

嗯嗯,小经验,偶是来抛砖引玉的

网友:
楼主你的那个插头其实不是香蕉插头,应该叫做灯笼插头,香蕉插头前端是不会活动的。

网友:
套热缩管的办法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51节不做个白斩鸡?配盐焗鸡料点着吃,味道很好!

鸡宰杀洗净,虾眼水浸30分钟,小火,保证锅里的水不会 ...

过节在爸妈家吃现成也
学学你的白砍鸡做法,但调味料是重点

网友:
有思路,有想法,有胆量,有创新。中国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