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求指点led线性驱动呼吸效果

楼主(2019-05-02):
单片机可以控制单个led呼吸效果,现在想让整个led灯串带呼吸效果电路该怎么设计,单片机毕竟输出电流不行,想去控制大电流驱动mos管的话,设计过一个电路,通过单片机io控制mos,但是只能到一定电压亮,一定电压灭,没有线性,没有呼吸效果,想问下 用什么电路合适,led灯串是12v的

网友:
给pwm啊,调整占空比调整亮度

网友:
功能单一的话不需要MCU,直接按你说的NE555做就行,NE555有占空比可调电路的,网上搜一搜。
用MCU也简单,使用PWM波驱动MOSFET就行。

网友:
Pwm啊,十二字补丁

网友:
定时器模拟 PWM ~~

硬件 PWM,

硬件 DAC ,这个最高大上,但反而最不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