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自己琢磨的】完全无空气进入的 抽真空 加氟方法

楼主(2019-05-02):
这不是 家里要装8台新空调 海尔的 虽然是 R22 但是也想抽一下

然后就是家里的两台车 要加氟了  R134A的   另外  还有 2台 一拖二 一个 大清快  一个 约克的  以及两个老的 旧空调  也要加氟移机

就买了 如下设备   真空泵  1L  2L的都买了 一共4台(怕同时装几个空调 挨个抽真空速度来不及)    双表加氟的那个设备 买了3套     单表带阀门的也买了几个   还有各种软管  开瓶器啥的

氟利昂  买的人家二手的 用了一多半的   巨化  R22    22.7KG瓶装 还剩下  6kg多(不含钢瓶)      巨化R134A和 杜邦R134A    13.6kg  不含钢瓶 还剩下3kg多   不过 巨化都是正货 那瓶杜邦134a像是假货   反正3瓶一起180

还单独网上买了  R406A   R134A瓶装的 3块多一瓶的  回来看看 R134A是不是 真货   250g的实际重量150g  据说小瓶装的 R134A很多是R406A冒充的 不过 这个OFS江西的厂家说  R134A就是R134A  所以都想试试看   直接 各买了1箱子  共60瓶 想着有工具了 以后没事折腾玩

别的都没问题   比如新空调抽真空  买了安全阀   我设计的流程如下

比如新空调 R22的  安装流程  所有管线装好后  从 低压维修口那抽真空   用真空表测试真空压力  (昨天刚买的真空表 13包邮 带阀门  一圈满量程才 -1bar 看得清晰)

达标后 抽15分钟吧   然后 先关表头阀门  然后 关 真空泵  这时候 稍微打开点高压阀门 让  管路内 负压变正压       然后关紧阀门   这时候   拧 R22安全阀  让  维修口的顶针退出去  等于是 和内部管路 断开 这时候 拔管  不会带入任何空气进入管路内了   然后 打开高低压阀门 完工

而对于旧空调加氟 无论是汽车还是  家用空调    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 抽真空后 拔掉管子  换氟利昂罐  这段管子内会有气体  虽然 说 打开氟利昂管子阀门后  可以 拧松接头排出空气  但是感觉排不干净

我琢磨了下  索性 加个3通阀门就好了      就是 双表表头 中间接口  接个三通阀门  阀门另外两端 一头接氟利昂罐子  另一头 接真空泵

抽真空的过程如下     关闭  氟利昂罐体的 阀门  拧开  双表头低压阀门   和 真空泵阀门     进行抽真空   这时候  抽的位置包括了  空调内部管路 以及  氟利昂阀门后的管路    达到真空要求后   拧紧真空泵阀门     这时候氟利昂罐阀门前是真空的  后面是氟利昂   没有任何气体了     这时候打开 氟利昂罐阀门 给 空调加氟  就不会有任何气体进入了

比  在 双表头中间端口放气来的方便

网友A:
只是为了给自己家装空调就买这么多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为了给自己家装空调就买这么多东西吗?

是啊  虽然花了上千块 但是架不住家里空调多啊   算算  真有20台了   还有两台汽车   其实本来是为了给汽车加氟的    出去加一次好几百 自己买了工具 以后就是氟利昂的钱了

网友B:
楼主真是土豪啊··我想把家里冰箱修一修,想买台真空泵和便携焊炬,在闲鱼逛了好久了都没看到价格合适的··楼主还可以买个视液镜加在空调高压管上,可以通过视液口看到工作状态。

网友C:
楼主家开宾馆的?这么多空调,其实买一个汽车上用的那种加氟表就行了,自带排气阀,像你图上圈的那个排气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家开宾馆的?这么多空调,其实买一个汽车上用的那种加氟表就行了,自带排气阀,像你图上圈的那个排气阀 ...

想过那个 排气阀了  和 拧松管子接头一样 不能100%排净空气啊  氟利昂过来只会 稀释一部分   而用三通后 可以达到 完全抽干净  而且三通便宜啊  三通5元  其中一个是 公制M14的接口  就是 压力表接口 我突然发现那个 万能开瓶器的螺纹和他一样 拧上去后就是第三个接口阀门  等于10块钱搞定 三通带双阀门  成本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土豪啊··我想把家里冰箱修一修,想买台真空泵和便携焊炬,在闲鱼逛了好久了都没看到价格合适的· ...

其实  我208买了个 1L真空泵  然后156 买了2L的  是因为卖家给错了优惠卷   当时买了3个  卖家拖3天也发了  等于一下子 4台真空泵了 本来只想买个 2L和 1L的而已

至于加氟双表 其实挺便宜的 算下 裸表也就30多块钱一套 就是 高低压表加双阀门的那个  所以 分2家买了3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土豪啊··我想把家里冰箱修一修,想买台真空泵和便携焊炬,在闲鱼逛了好久了都没看到价格合适的· ...

我一直觉得 如果想看管内的液体状况 用透明管子就是了 就是透明管子寿命短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家开宾馆的?这么多空调,其实买一个汽车上用的那种加氟表就行了,自带排气阀,像你图上圈的那个排气阀 ...

家里的三室一厅  4台空调   另一套出租房 2室改4室  4台空调     还有 唐山的一套  现在只有个柜机  以后也会2台空调      保定3套房子 每套2台    绍兴一套  3台空调  实际都是计划好的

现在旧房子装修 有一台海尔 和 1995年装的春兰1P 分体空调要拆了  打算春兰那台装到唐山的次卧接着用

然后 为了补充拆除的 和 没装的部分  买了8台新的海尔空调 1300多 互联网的那种冷暖空调  1P的   2014年双11还买了3台 惠而浦大1P的  到明年保修期都过了还没装呢   等于 有11台新空调还没装  旧空调除了要拆下来的2套   还有 2015年 买的二手一拖二  都是300一套  一个是长虹大清快  还有一套是 约克一拖二   算来算去  光要折腾安装的旧空调就有6台(一拖二算2套 尤其是约克  压缩机内部都是分开的2台)       新空调11台 加上原来在用的  4台空调   还真有21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土豪啊··我想把家里冰箱修一修,想买台真空泵和便携焊炬,在闲鱼逛了好久了都没看到价格合适的· ...

顺路说下 修冰箱 小心安全问题   那个R600A的很易燃  现在冰箱很多用R600A了吧   我倒是买了10瓶  只是 图便宜  2块5一瓶  OFS江西产的 还包邮 实际重量120g  毛重220g   家里有一台冰箱缺氟  冷藏不行 冷冻好~~

网友:
自己抽真空 加氟难不难?没有干过这个技术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  我208买了个 1L真空泵  然后156 买了2L的  是因为卖家给错了优惠卷   当时买了3个  卖家拖3天也发 ...

冰箱维修前要排空,这个我知道。以前有真空泵的,修过车载134A的空调,双表头什么的都有,就是真空泵扔了,现在就是需要一套真空泵和焊炬,早些天看到有人130出真空泵,他还有2L的焊炬想一起收了,联系卖家还没回话那,泵就被人买走了··哎。你用完以后如果有多的能否出我一套呀··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箱维修前要排空,这个我知道。以前有真空泵的,修过车载134A的空调,双表头什么的都有,就是真空泵扔了 ...

:lol:130买旧的 ? 200买个新的就是了 另外真空泵不能买那个方铁盒子的  还有  那种带个提手像压缩机的那种 那都是旧压缩机翻新的 据说压缩机做的真空泵  真空度不够

我买的都是  旁边有个电机的那种 1L的也便宜还包邮

网友B:
引用 楼主:
130买旧的 ? 200买个新的就是了 另外真空泵不能买那个方铁盒子的  还有  那种带个提手像压缩机的那 ...

不是··是新的1L的,一哥们儿买了一套修冰箱的工具,但是没技术,就不打算修他的冰箱了,在咸鱼出掉,我就看到了,还没谈好呢就被别人买走了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是新的1L的,一哥们儿买了一套修冰箱的工具,但是没技术,就不打算修他的冰箱了,在咸鱼出掉,我 ...

不过如果不是本地的 就不划算了 运费贵  要是本地的 那可以买

网友D:
氟利昂罐体到表那一段也要打开开关抽真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氟利昂罐体到表那一段也要打开开关抽真空。

对  就是因为这段 所以加三通 这样  只要关闭氟利昂罐体的阀门  从 罐体出来的阀门 到 表那都能抽真空了 这样就彻底杜绝 加氟进空气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家里的三室一厅  4台空调   另一套出租房 2室改4室  4台空调     还有 唐山的一套  现在只有个柜机  以后 ...

地主啊,这么多房子,楼主已经生活无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主啊,这么多房子,楼主已经生活无忧了

帝都房子买不起 只好买帝都周围的房子了啊~~~  空调多 自然要买个工具维护  家里空调那个 95年的春兰 人家给你加氟  300  也就好了2年 之前不懂  后来才知道 有时候加不好 把空气加进去了  所以买了泵 趁移机 的时候重新抽真空加氟 顺路清洗冷凝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就是因为这段 所以加三通 这样  只要关闭氟利昂罐体的阀门  从 罐体出来的阀门 到 表那都能抽真空了  ...

真空机要加个开关,要不氟利昂都到真空机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