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本成锂电钻电池拆开看看

楼主(2019-05-02):
本成锂电钻,充电器没了,这下充电是个问题,想了下,可以利用其他充电器进行单节充电!先拆开看看一下!
以下纯看图模式!

网友A:
直接可调电源12.6V加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可调电源12.6V加上去就可以了

买了贝尔电源,还没空改可调!目前还有电,使用得也少,

网友B:
这过充了吧!12v电源,调到12.6加个插头就行,注意正负

网友C:
看成 无成本锂电钻,吓到赶紧往下找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过充了吧!12v电源,调到12.6加个插头就行,注意正负

好久充好后还用过的,都好久没充电了的,用得少也就一直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成 无成本锂电钻,吓到赶紧往下找链接。

我倒是给看作“东成”了,可惜不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久充好后还用过的,都好久没充电了的,用得少也就一直放着

没有平衡,就不会掉压,是不是表电池没电了!

网友D:
还好。是29包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好。是29包邮么?

这个是实体店买的,具体多少钱不知道,因为不是我买的,我在用而已!这把是我专用的了,另一把给了同事拿去了,充电器剩一个也给了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平衡,就不会掉压,是不是表电池没电了!

电池有电,只是久没用了,我以为没电就随手拆开看看想充充电,一量还是有电的,单个量也有电,电压基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