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阻容分压,怎么有点怪异呢

楼主(2019-05-02):
阻容分压,测电容上电压

输入电压都是10v,频率分几个频点

1Khz输入电压

电容上分压

10Khz输入电压

电容上分压

100Khz输入电压

电容上分压

100hz输入电压

电容上分压

计算结果,好像是100Khz时,与标称值的理论结果一致性最好
低频反而误差很大,难道这种电容在不同频率是容量变化这么大吗?

网友:
测试的同时秀秀工具

网友:
你们模电老师想把试卷拍在你脸上!我也想!

1kHz:
Uc=9.64*15924/√(15924^2+33000^2)=4.18948 V

网友:
计算验证了下楼主的数据,楼主错在把阻抗直接相加上了,阻抗的平方=容抗平方+电阻平方。楼上计算是对的。

网友:
看来相位在人奸眼里啥也不是啊电容两端电压滞后电流90度竟然直接套直流欧姆定律,电容电阻串联总电压等于电阻电压和电容电压向量和,→u=→ur+→uc=u^2=ur^2+uc^2,所以u等于ur,uc平方和根

网友:
同款信号发生器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