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论坛收的中兴ZXD2400 4.3,准备改120V可调

楼主(2019-05-02):
收到一段时间了,没时间玩,五一才有时间玩,先拆开看看,首先外观还不错,有磕碰,风扇上面没有什么灰尘,看外表应该没有拆机过,拆开看到主板也没有明显灰尘,感觉120加运费8值了,网上这个价格找不到,要不成色较差或维修过的,改造套件今天才下单120V的,还要等2天才能改,先放拆机图

网友:
网上买120伏套件慢慢改,教程超级详细,就看你焊接如何了,几个小小的电容不太好焊接,胆大心细就可以

楼主:
改装套件比电源还贵

网友:
成色较新,价格确实还不错。

网友A:
本来打算自己留台的,无奈要的太多,

网友:
跟新的没啥区别

网友B:
开机试了吗?亮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打算自己留台的,无奈要的太多,

早知道成色这么好都给你拿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试了吗?亮机吗?

当然试了,完好无损,输出可以直接短路

楼主:
就是待机功耗70w,太高了,这种电源通病

网友:
不愧运营商级的~

网友:
这价格不错,我在矿坛70包邮收了一台坏的已经改了可调的,回来自己折腾折腾居然搞好了,也是改了120V的

网友:
我的180收的,120的套件成本接近350了,改好之后基本就是试了下给电动车充电10a  其他基本上就是试下开关电源后级是不是短路,基本上吃灰

网友:
好东西,看到的时候已经晚了

网友C:
我也收了一台,楼主的改120伏是买的哪个套件?现在有一种触摸套件,在0一60伏的范围内可以调到50安,60至120伏,它会随着电压的升高电流减小,还有一种套件就是0至120伏0至25a的固定的,我想用第一种套件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收了一台,楼主的改120伏是买的哪个套件?现在有一种触摸套件,在0一60伏的范围内可以调到50安,60至12 ...

我选的是你的第二种,这种方案比较成熟,教程也详细,比较容易改造,你说的第一种我不清楚,不过貌似功能强大,我找了一下也没有找到这种套件,不知道改造容易不、要不你可以先吃个螃蟹试试

网友:
128还出来就是388:lol:

网友:
用料真好,通讯电源都不惜工本

网友:
我的成色没你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打算自己留台的,无奈要的太多,

哈哈,我的改好就被朋友拉走了,准备再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