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vyvy】2019年第1贴 HP G4笔记本电池(型号HSTNN-LB0W)

楼主(2019-05-02):
.
.
【vyvy】2019年第1贴 HP G4笔记本电池(型号HSTNN-LB0W)
朋友的HP G4笔记本,准备淘汰买新本子,因为他使用要求不高,在我的建议下,买一固态继续发挥余热。本子还一毛病,电池失效。就拿来拆拆看看。
也拆过几块笔记本电池,但这是最难拆的一块,太结实了,又是卡子又是胶水,想无损拆解,没想到太难,放冰柜里冻了2天,拿出来一顿摔,还是不开,耐着性子,用刻刀一点一点撬开,费了老鼻子劲了。
拆开后是2并3串6节电池的,其中一组完全没电了,单独充电后,临时装笔记本上竟然可以开机使用,接通电源后,可以充电,但充一会儿就会提示几秒钟无法充电,过几秒又继续充电。感觉什么保护芯片在起作用。
我又关机,把电池取下来,三组分别充满电,再装回去,结果彻底不能用了,好吧,又失败了,不过得了6节电池,哎!不说了,上图。。。

网友:
看来是电池芯片组出了点问题。

网友A:
拆下电池会导致电池管理芯片锁死保护了,想要解锁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电池会导致电池管理芯片锁死保护了,想要解锁才行

如何才能解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才能解锁呢?

批量买ti的锂电池管理芯片会送,或者申请样片,和编程器类似,某宝解锁业务百元左右,我的笔记本电池也锁死了。。。。

网友:
单独充电是作死

网友:
品牌本子电池大多有断电保护,板子不能直接断电更换电池。

网友B:
芯片锁死了,拆电池用吧~

网友:
直接把电芯跟保护板一旦分开掉电压,保护板芯片会锁死输出输入等,只能网上找有没有兼容电池。有经验的话,得先用其它拆机电池临时供电,连接保护板所有的电压检测点,不让保护板掉电压,避免锁保护板,然后换新电池全部焊接好后,可以去掉所有临时电池临时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锁死了,拆电池用吧~

只有这样了

网友:
笔记本的保护电路很强大,别瞎折腾了,老老实实买新的吧

网友:
这东西还能锁死!厉害啊。另外蓝色皮电池看起来很不舒服,也不知道为啥大多电池都是蓝色的。

楼主:
祝天下母亲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