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控制器安装入门教程

楼主(2019-05-02):
        前面发帖折腾我的一台64V雅迪电动车(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090),毛病是行驶中“车震”,当时判断是车子三速档位开关接触不良,误触发换档导致车速不稳,就直接把档位拔了。当时就说了,有问题还汇报。一语成谶,当时初步测试以为问题解决了,谁知后来使用中还是有“车震”现象,更为严重的是最后一次居然在路上抛锚了,前面该查的都查了,这次一咬牙,再换控制器。把排查过程发上来,大神来会诊一下。为了再出问题好回溯,又因为轮流折腾几台电动车,控制器也换过了几次,久病成医吧,这次把过程讲细点,就叫菜鸟入门教程吧。
        把档位功能取消了,“车震”故障依旧,只有怀疑控制器了,这个控制器不是原配的了,已经换过一次。这是第一次换控制器的网购单:

这是这次新撸的网购单:

细心的你可能看出了,两者的时间还差几天才到一年,而前一次网购时是承诺保用15个月的:

为此我专门找过卖家,但是直至发此帖时都没回应:

店铺链接也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看来,虽然网购有记录可供回溯,但是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售后下次和马*打牌时还是要跟他说说。
找不到售后,关键是这故障也没确定是不是控制器的事,不怕不识货,只拍货比货,只有撸新控制器回来对比测试,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这是新撸的控制器:

包装盒各种广告语:

广告说得天花乱堕,都不及这个,敢把手机和微信往上印,也是要一点实力和勇气吧,希望以后真要售后能找到他(她):

看得出哪个是新的控制器吧:

先是只接控制器电源,测试控制器好坏,并和旧控制器对比,这一测还真测出问题来了。
接好控制器强电源,这是通过控制器MOS管输出给电机相线的,直接接电池强电:

接控制器弱电,这是控制器的工作电源,受控于电门锁。新控制器的弱电接线端子和车子的电门线电源接头不兼容,不过是弱电,就先不破坏,只是搭电来试:

幸好转把线接头还是兼容的,接上:

然后用修车宝,测试控制器的相线输出,灯闪:

然后再把电接回旧控制器,也有灯闪,但是,几经测试,还是发现了不同的地方,就是闪灯的顺序不同,新控制器是用一个绕组出发,回到相邻的下一绕组,周而得始,而旧控制器却总是从C绕组出发又回到C绕组。还是看视频吧:
这是新控制器: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E2Mjk5MTA2NA==.html

这是旧控制器: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E2Mjk5NjMzMg==.html

        这是不是转速不稳的罪魁祸首?只有把控制换上去真正上路测试。下面是换控制器过程,我为了以后可以回溯,也为了朋友们看帖能从我这学点东西,讲得细一点,老鸟可以丢币跳过。
先参照附送的接线图:

把电机相线接上,拧动转把,发现电机是倒转的,于是断电把学习线接上,再次上电,电机转向正常了:

然后把控制器弱电电源线改造,改动的是控制器这端,把旧控制器的接头换过来了,不过不会影响售后的,大不了再接回冷压端子,原接头是“O”形冷压端子,不改不行呀。图中那要红色的就是新控制器的弱电电源线,已经把冷压端子剪掉并破皮了:

换上从旧控制器拆来的公头端子,因为焊接的,产生了焊点,又用热缩管把裸露的接点包好:

这是高电平刹车线:

这个不是冷压端子了,可是“公母”搞乱了,再次把旧控制器的公头高刹线换过来:

这个是上次被怀疑的三速线,为了排除三速档位的嫌疑,这次不准备接个头了:

卖家懂我,原配也有短接插头,把高速档接地了,也就是默认是高速档了:

那原车的三速线断了就断了吧。特别指出,原车的是点三速,就是按一下开关变一个档位,所以只需两根线,而新控制器必须接三位的船型开关才能实现换档,本来就与我的车不兼容,想接也接不了:

这种控制器还兼容三轮车的,还有倒车档:

这对接线,看说明应该是巡航线,可是不知如何实现巡航的,接上去毫无反应,请大神出来科普:

这种双模万能的控制顺,不接电机霍尔线也可以的,但为了起步有力,不是接上吧,反正是标准接头,
其他的就是防盗相关,本车为了省电,早就把这“鸡肋”摘除了。
最后是要把线理顺。先用扎带把不接的线扎好:

再次测试车子接线无误后,重新把所有接头拉开,串上保护线套,只有电机相线和霍尔线接头单独在外:

回装,试车,经过LP一个多星期的使用,反馈说再也没有出现问题。这次,这次是真的解决了吗?反正我是跟这干上了,下集见。
祝坛友们五一快乐!
饿狼传说

网友A:
定速巡航有两种,一种是行驶中按巡航键就行了,还有一种维持当前速度几秒钟就是巡航

网友A:
现在两轮大部分都是矢量变频(正玄波)逆变器了

网友B:
谢谢分享,留记号学习一下

网友C:
这车修的专业,有工具就是好

网友D:
楼主动手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速巡航有两种,一种是行驶中按巡航键就行了,还有一种维持当前速度几秒钟就是巡航 ...

是吗?试过如果是的话,重重有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两轮大部分都是矢量变频(正玄波)逆变器了

不是由单片机控制MOS管的吗?怎么变成逆变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留记号学习一下

有用就好,其实发帖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过程,我收获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车修的专业,有工具就是好

是啊,为了折腾这个电动车,我专门买了修车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由单片机控制MOS管的吗?怎么变成逆变器了?

就是静音,电机完全没有嗡嗡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动手能力强

无他,徒手熟耳

网友(2019-09-08):
品牌车,最好还是用 原装控制器。去闲鱼淘个二手 雅迪原装控,一般都是 高标或者 晶汇 代工的,比这些 双模的好用得多

网友(2019-10-18):
这工具配的,是要干掉修车行的节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