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两年前攒的破电脑突然开不了机,故障原因让我非常无语

楼主(2019-05-02):
17年京东入手的一代线程撕裂者平台(各种大大小小的配件儿加起来花了将近4W块,买完之后彻底穷了 ),途中经过几次搬家使用一直都挺正常,直到前些日子连着下了好几天雨之后就开始各种抽风,先是主板温度传感器数据不正常导致 CPU 风扇始终不转,到后来发展成开机出现BIOS启动画面过后不久便反复自动重启或是黑屏所有风扇狂转(主板自带纠错显示屏提示内存故障)。

起先把除 CPU 所有硬件全部拆下清理金手指和插槽再装回去还是无济于事,偶然发现进不了系统时动一动 CPU 散热器就能立刻通过自检,然后顺利启动进入桌面,原以为是主板被散热器拉的变形线路损坏所致,赶紧拆下散热器看主板有没有损坏,检查半天没看到有任何异常,但无意看到 CPU 插座上有个小黑点,难道是之前搬家不小心磕到机箱导致接触不良把触点给烧了?用手机拍照放大再一看虚惊一场,原来是一小团绒毛挂在了上面,用刷子清理掉之后再试机就一切正常了,玩电脑20年还是头一遭遇到这么奇特的故障,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那团绒毛到底是怎么钻进严丝合缝 CPU 插座里的。

红圈里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一小团绒毛,粗看还以为针脚烧掉了

皮老虎、硬毛刷齐上阵才把那该死的毛团给清除掉,清理过程还不敢太用力,要是不小心把针脚碰坏可就真麻烦了。

传说中的胶水双核?

娱乐大师跑分,分数“只能”秒杀全国99%电脑,那能全秒的神机现在又在哪里呢?

系统待机功耗最高93瓦,最低一般7、80瓦,跟我的惠普游戏本满载差不多(未开显示器,开了的话会多出10几瓦)

系统满载功耗正常在350~420瓦之间跳动

网友:
这个还真是第一次听说,难道是你的电脑主机在有那个杂物的空间运行过?还是你拆开后杂物进来的?

网友:
16核,400多瓦,亮瞎

网友:
同款配置帮顶

网友:
看到天线就知道是什么主板了

网友:
估计是以前就带进去的,终于在连续下雨后吸潮把主板搞瘫痪了

网友:
这还叫破电脑,我现在用的还是10多年前的笔记本,那才叫破

网友:
看到这功耗,想想家用还是用笔记本吧,毕竟不玩游戏,偶尔处理视频就忍耐一下吧。

网友:
时间是把杀猪刀~

网友:
如果你这叫破电脑 那我这个叫什么……

网友:
因为触点和触针都裸露在外,日久天长加上使用环境不佳,LGA接口一直存在这种难以避免的问题。尤其是这种触点和触针都非常小且密集的使用场景就更容易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
两个CPU并在一起用

网友:
土豪,请收下我的膝盖,我的电脑cpu跑分不到楼主的二十分之一

网友:
这叫破?? 可怜我 连把猫扇都买不起

网友:
新上时刷层硅脂?

网友:
400W功耗够夸张的,这散热器是不是小了点?CPU看着像胶水8核

网友:
估计装cpu时就进去了,现在才出问题

网友:
LGA这种接口可靠性很差,拆cpu的时候要小心,这很脆弱的。这接口封闭性差,很容易进灰的。你这是巧了,刚好成了一团。

网友:
用amd215破电脑的路过,看电影,下载电影,发发帖子,好像就没啥用了。

网友:
这叫破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