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b75主板的USB失灵问题,维修达人帮看看

楼主(2019-05-02):
一个微星B75m e33,以前一直正常使用,最近突然发现USB3.0变成了2.0。
还以为3.0驱动掉了,然后重新装了USB3.0驱动,这时发现USB3.0插了设备居然认不到了,卸载3.0驱动后U3又可以识别了,又变成2.0,然后又打了驱动又失灵了,反反复复折腾了多次无果!
随之而来的是网口旁边后置USB2.0两个口失灵了,PS键盘和鼠标下面的还能用。
短接清空CMOS,抠主板电池,刷过N次BIOS,都无果……拿到维修的地方咨询了一下,别人也不用测试听症状都说桥坏了,要换南桥!在网上也查过这种板子说是有通病,USB3.0模块坏了

有没有维修高手说说该咋整呢?

网友A:
在保就找售后,过保能凑活用就凑活用,不能凑活就换块板子,维修不太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保就找售后,过保能凑活用就凑活用,不能凑活就换块板子,维修不太值得~ ...

早过保了,凑合用着呢,维修说是一两百……根本划不来

网友:
联想笔记本出过类似问题,,重装系统解决了,,应该是最近量产过U盘,用过com口一类的操作,对系统造成影响了

楼主:
重装也解决不了,是硬件故障啊

网友:
建议板子加U全套换B85 B75二手价格略高 B85板子150左右搞定

网友:
一定要USB 速度的……加片usb 3.0 插卡,简单实用

网友:
针脚脱焊了?

楼主:
可能吧,不太会看

网友:
南桥坏了,只有换主板了。

网友B:
重做非精简系统后 仍然无果 南桥加BGA助焊剂 走加焊曲线 冷却后测试能不能行 上BGA拆下南桥 重新植球后再BGA装好 还不行订南桥吧B75主板南桥本身没多少钱 旧版大概50-60吧 新版100左右(包含运输费)请根据南桥型号 确认相同后进行安装 且 有些特殊型号BIOS需要重新刷写才能识别新南桥的微码 使用可替换型号列表中的南桥 亦需重刷BIOS

笔记本以及特殊用途主板 BIOS集成微码 有效缩减BIOS体积 提高效率 但是这种BIOS要注意会出现兼容性问题 因为内部记忆的微码列表里没有此设备 所以会出现比如CPU APU GPU 吉比特无源光通信扩展卡 伺服控制卡等出现不识别 或引起计算机无法正常工作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做非精简系统后 仍然无果 南桥加BGA助焊剂 走加焊曲线 冷却后测试能不能行 上BGA拆下南桥 重新植球后再BG ...

看着挺复杂的,没这个技术啊,估计换个南桥成本+手工费+运费都可以买个新的二手B75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着挺复杂的,没这个技术啊,估计换个南桥成本+手工费+运费都可以买个新的二手B75了吧 ...

不 你错了 你自己会BGA 也有好的BGA 焊台等工具的话 买旧版南桥(说不好听的就是剪板桥)成本可以控制到最小的(前提是手气好 买来的剪板桥是好的 )

没这技术的话 价格相当于2张全新工控用B75(已停产 不过一些生产计算机控制自动设备的厂家还有些全新的配件流出 其实就是进多了 设备又换代了 就都堆在仓库了 然后被。。。。)
b75南桥虚焊是通病 直接热死的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 你错了 你自己会BGA 也有好的BGA 焊台等工具的话 买旧版南桥(说不好听的就是剪板桥)成本可以控制到最 ...

真的没技术,南桥坏了会不会影响到PCIE1X的扩展槽?如果不影响的话,插个USB3.0扩展卡应该可以继续用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没技术,南桥坏了会不会影响到PCIE1X的扩展槽?如果不影响的话,插个USB3.0扩展卡应该可以继续用了吧 ...

不影响 你要是害怕 可以找你对应型号的图纸 找出直达CPU的PCI-E插槽
原理上PCI-E是由集成于CPU的北桥控制器 控制的 所以是直通CPU的 但现实中 经常有通道不够的情况 所以南桥里集成了PCI-E集线器 用于扩展 根据板型不同 分布方案不一样 不过基本都有1个或以上的PCI-E槽数据是直通CPU的 (M.2也是一个道理)
不过提醒你网上有很多 便宜扩展卡是假3.0的样子货  而质量优秀的的企业级全3.0(GEN1-3)扩展卡 比B75贵 打折除外
一般级别的扩展卡也有150-200了 话说你真的有那么多3.0设备吗 2.0的扩展卡相比之下超便宜的
另外正常扩展卡都是扩展后置的 用前面板要买卡上带前面板3.0接口的或者光驱位安装那种

楼主:
看来楼上是高手啊!在TB上找过,貌似没有这款B75的拆机南桥,实在不行就将就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