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b75主板的USB失灵问题,维修达人帮看看

楼主(2019-05-02):
一个微星B75m e33,以前一直正常使用,最近突然发现USB3.0变成了2.0。
还以为3.0驱动掉了,然后重新装了USB3.0驱动,这时发现USB3.0插了设备居然认不到了,卸载3.0驱动后U3又可以识别了,又变成2.0,然后又打了驱动又失灵了,反反复复折腾了多次无果!
随之而来的是网口旁边后置USB2.0两个口失灵了,PS键盘和鼠标下面的还能用。
短接清空CMOS,抠主板电池,刷过N次BIOS,都无果……拿到维修的地方咨询了一下,别人也不用测试听症状都说桥坏了,要换南桥!在网上也查过这种板子说是有通病,USB3.0模块坏了

有没有维修高手说说该咋整呢?

网友A:
那就换USB3.0模块看看呗,不想换的可以买张USB3.0的扩展卡,估计比修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USB3.0模块看看呗,不想换的可以买张USB3.0的扩展卡,估计比修便宜

不会啊,没这个水平

网友:
用了两块 B75,一个是 华擎,一个是INTEL.
都是 USB3.0 出问题,罢了,2.0 忍忍也能用.

楼主:
有没有人说说咋修呢

网友:
微星主板比较喜欢在USB接口设计保护芯片,而这个保护芯片却非常容易损坏而导致USB口失灵。

网友:
能走质保走质保啊 ,我以前用微星的AMD主板 老不稳定,现在不想用微星了

楼主:
早就过保了,不知道咋样能搞正常,看过chinafix里面的一些帖子,可惜自己不会搞

网友B:
USB控制器集成在桥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控制器集成在桥里

只能换桥了?

网友:
看看usb保险电阻是没开路

网友:
你现在是选USB降速,后来干脆不能装驱动,应该是可以排除供电的问题的,只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C:
2.0将就用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将就用也可以吧?

有点强迫症

网友D:
想都不要想肯定是桥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都不要想肯定是桥虚焊了

意思是桥是好的,只需要稍微点焊一下?

网友:
不管是桥虚焊还是桥坏,都不是只有一支烙铁的人做得到的。你起码需要一台BGA返修台。
然后是对应的钢网(新芯片不需要),锡球(新芯片不需要),BGA焊膏。
有传说高手可以用风枪换桥。那只限于高手。我还做不到这个程度。所谓高手是指对风枪应用得心应手,对于风速和温度的掌控炉火纯青。对于一般的菜鸟,通常是啪一声轻响,爆桥的事。

网友:
B85也是容易坏,有工具就自己动手,就算是练手了。换南桥的维修价格,不如直接淘个2手回来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