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教工匠4V扭力问题,更新碳刷图和视频

楼主(2019-05-02):
手上有个工匠4V,觉得扭力打滑有问题。
现象就是,低速档扭力强度没问题,能拧螺丝,但就是螺丝拧到底扭力打滑的时候机器会晃动,而且晃动幅度比较大(对比宝工0721和宜家费克沙)。
  然后高速档的话,相同扭力下按下开关,电机转动一下直接停了!
  视频已经更新,麻烦大家看看   工匠4V扭力打滑晃动视频
齿轮箱才换的油,淘宝美孚黑霸王2号。管不管真假,反正有油

下面是碳刷图片

  请问一下各位朋友,这是哪里有问题? 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工具是用来收藏的,外观完好新净就可以。

晃动幅度较大,不是问题的。

网友A:
机械离合打滑,机器震动整个应该是正常的吧,只是震动大小和机器设计本身有关系吧。

像得伟DCD791,打滑时咔咔响,机器震动也是蛮大的。

高速档电机启动后停转,会不会是电池不行了,但低速挡正常,电池又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离合打滑,机器震动整个应该是正常的吧,只是震动大小和机器设计本身有关系吧。

像得伟DCD791,打滑时 ...

同期有个宝工的0721,扭力打滑声音很小,机身基本不晃, 我等又拍一下宝工的上传到视频网站给大家对比一下。

   高速档启动后停转,估计是电池的问题 我收的二手的,卖家自己换的USB直充电池。 我淘个电池换上试试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期有个宝工的0721,扭力打滑声音很小,机身基本不晃, 我等又拍一下宝工的上传到视频网站给大家对比一 ...

工匠4V小起子机是吗,有带扭力调节的吗??

据我所知,你这种情况有两种原因,要么是波箱油脂干了;要么是电机碳刷快完了。

低速档打滑会晃动,高速档堵转自停,很明显是波箱或电机有问题,还好你不是新电池,不然烧电池保险,烧机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匠4V小起子机是吗,有带扭力调节的吗??

据我所知,你这种情况有两种原因,要么是波箱油脂干了;要么 ...

首先非常感谢
   碳刷完整,齿轮箱也是才上的油(淘宝买的美孚黑霸王2号,不管真假反正才换的油)。
我更新了一张碳刷的图,不知道上传后您能不能看清楚碳刷。

楼主:
引用 楼主:
同期有个宝工的0721,扭力打滑声音很小,机身基本不晃, 我等又拍一下宝工的上传到视频网站给大家对比一 ...

测试了电池,机器停止状态3.7V是有的,机器空转下电压3.4V,好像还在慢慢降。  电池头两天才充满电,这几天都没怎么用

网友:
都正常。空载3.4v是快没电了或电池不行了

网友C:
齿轮箱打开  重新装一下看看。。
估计齿轮箱 装配不当。。。
我现在也用这款机子,没有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箱打开  重新装一下看看。。
估计齿轮箱 装配不当。。。
我现在也用这款机子,没有这种现象。 ...

感谢  等会就拆开看下。

网友D:
你调到1挡试试,晃动应该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调到1挡试试,晃动应该小很多。

呃 1 档晃动肯定小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 1 档晃动肯定小呀。。

说明这个机器8挡扭力比较大,比同类型机器同样8挡的扭力要大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
   碳刷完整,齿轮箱也是才上的油(淘宝买的美孚黑霸王2号,不管真假反正才换的油)。
我 ...

美孚黑霸王2号????是否是XP222??

这种比较稠的润滑脂,我记得不错的话,是给220V电锤上用的!!!!在用3.6V起子机肯定不行。会增加波箱阻力。
推荐你去淘宝店铺“润滑万家”购买摩力克MOLYKOTE EM-50L,28元一瓶,便宜好货:摩力克MOLYKOTE EM-50L 塑胶料齿轮打印机 降噪高粘度润滑白油脂-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0096322178

再说,3.6V供电的机子,只需要薄薄抹一层就行了,别上太厚了。

如果说,

网友C:
看了视频,和润滑脂没关系,润滑脂用的不对,最多速度慢  温度高。不会有这种现象的。
还是建议重新打开齿轮箱 重新装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孚黑霸王2号????是否是XP222??

这种比较稠的润滑脂,我记得不错的话,是给220V电锤上用的!!! ...

就是XP222
已经下单你推荐的那个,等到货了拆开齿轮箱再重新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视频,和润滑脂没关系,润滑脂用的不对,最多速度慢  温度高。不会有这种现象的。
还是建议重新打开齿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