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个服务器内存板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9-05-02):
想从这家买电脑,一般习惯是把他的产品都看看还有什么感兴趣的,看到了这个服务器内存版,结果连个说明都没有,接口也看不明白。不只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专用接口啊,当然是增加内存容量啊

网友:
扩展内存用的啊,嫌内存槽不够的话就用这个接上去,当然也有限制。服务器上采用这种方式的多

网友:
内存扩展卡~

网友:
IBM服务器内存板,当年内存最大还是4G一根的时候,IBM服务器可以插8块板,每块8根,8*8*4G。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可以叫做 内存阵列

网友:
内存板,ibm 4路机器用的,看上面日期是08年,应该是给x3850用的,这个板子可以热添加,当时一块两千块。

网友:
这个是专机专用的吧,我拆过一个,粗略看结构感觉跟磁盘阵列卡比较像,只不过磁盘换成了内存。它用的定制CPCI(compact PCI)接口,只有配套服务器上才有相应的口子。这板子好像4、50块钱一张吧,上面两个电源模块还是很好玩的,功率非常大,会用的话一个模块就不止这个价钱了

网友:
那个电源模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