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了一个新玩具(彩屏版图形显示 M328晶体管测试仪 ).

楼主(2019-05-02):
买了一个新玩具(彩屏版图形显示 M328晶体管测试仪 ).

就一个小合子包装

拆开可看到气泡纸

里面是防静袋包装

就一个主机十—个锁紧插座连说明书都沒有

采用6F22 9V电池供电

装上电池的样子

拆开看看

电路板拆不下来,因显示屏用热熔胶固定怕拆坏

电池线被压扁了

装回时用高温胶带固定一下让线从电路板缺口过免得再被压扁

该机耗电很大,有约190mA,靠9V电池供电有点伤不起,考虑搞电源供电才是正道

随便测—下,三极管

电容

IC  14P锁紧座

初步看来还行,就是耗电大,外壳毛糙

END

网友:
我们买的是一样的

网友:
多钱买的?打倒9伏电池!!!

网友A:
这个比便宜的LCR-T4测试仪好在哪里?

网友B:
前两天才明白测出来的电容值,实际上是测的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便宜的LCR-T4测试仪好在哪里?

不知道,沒对比过不过起码有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才明白测出来的电容值,实际上是测的电阻值

应该不会吧

网友C:
改锂电吧,不然电池不够了啊

网友D:
去年买了一块同款,这玩意超级费电9V电池顶不住,外接电源又失去了便携性,建议上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锂电吧,不然电池不够了啊

就用一个9v电源供电就了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年买了一块同款,这玩意超级费电9V电池顶不住,外接电源又失去了便携性,建议上锂电。 ...

用一个9v电源供电

网友E:
电池用完了就改两锂电串联放进去,两块小尺寸的软包锂电能放进去就好了。

网友F:
我觉得没万用表方便,测贴片更不方便,判断坏管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没万用表方便,测贴片更不方便,判断坏管不准,

好玩就是为了好玩,区分管脚还是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用完了就改两锂电串联放进去,两块小尺寸的软包锂电能放进去就好了。 ...

不携带用个9v电源供电蛮好的

网友:
中文显示,多少米入的

网友G:
反正里面有空间,搞两块手机电池串联给它,7805压差1.5v左右,只要供电电压高于6.5v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反正里面有空间,搞两块手机电池串联给它,7805压差1.5v左右,只要供电电压高于6.5v就行 ...

后来发现电池仓可以放二节14500锂电,准备改走—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吧

你自己查一下资料就知道了,论坛也有。从百度上查更快。实际上是电阻值等于电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自己查一下资料就知道了,论坛也有。从百度上查更快。实际上是电阻值等于电容值。。 ...

又涨姿势了